[求助] EPM240

楼主(2012-06-15):
EPM240中的GCLK0,GCLK1,GCLK2,GCLK3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如果GCLK0为50M,那么#200到底对应这多大的时延呢?

楼主:
内部的时钟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

网友:
#200这个貌似不可综合吧,单位是你自己定义的!timescale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明白了,还有个疑问就是,要是我要用全局时钟,该怎么用呢。是不是直接将晶体振荡器的输出接入GCLK0,然后在程序中input CCLK0,将管脚约束到对用的PIN12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吧,你把它约束到全局时钟引脚上就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