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DC综合中多时钟问题

楼主(2012-06-15):
我在电路中采用了smic0.13的PLL锁相环,然后利用PLL的输出时钟来同步中断输出信号,我在DC中将输入时钟create_clock  CLK_IN,将经过PLL的输出时钟create_generate_clock  CLK_OUT,当然两条命令都简写了,可是结果综合后报时序所有路径都是:Path is unconstrained ,请问在综合中该怎样设置PLL的输出时钟?

例:在电路中调用PLL锁相环IP,
      PLLGD_1000B  pll_out(
                            .XIN( clk_in ),
                            .CLKOUT( clk_300M ),
                            );
     然后利用clk_300M来同步int信号,
always @ ( posedge clk_300M  or  rst )
begin
       if ( rst )
             int <= 0;
       else
             int <= int1 & int2;
end

现在我DC综合完后提示如下:
Startpoint: design_top/int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Endpoint:INT (output port clocked by CLK)

....................

最后显示:(Path is unconstrained )

请教该怎么设置输入时钟和输出时钟,谢谢!!!

网友:
output port clocked by CLK
感觉PLL时钟没设置对,CLK是什么时钟?

网友:
#Constrain the base clock
create_clock -add -period 10.000 \
             -waveform { 0.000 5.000 } \
             -name clock_name \
             [get_ports clock]
#Constrain the output clock clock
create_generated_clock -add -source PLL_inst|INCLK[0] \
             -name PLL_inst|CLK[1] \
             -multiply_by 2 \
             -master_clock clock_name \
             [get_pins PLL_inst|CLK[1]]
建议使用create_generated_clock命令添加你的时钟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