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PC block layer?

楼主(2012-06-15):
SMIC工艺tapeout前要加OPC block layer,请问这个是什么层?干什么用的?

网友A:
opc是光学近似修正, 一般180nm以下会对光刻图案做修正,使光刻机得到最大的曝光window,目的是使曝光刻蚀后的图案尽量与你layout设计中的一致。
opc block layer应该就是这个区域不需要做opc,比如ram/rom,从foundry拿来的bit-cell已经做过opc.

网友:
学到了~~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到了~~多谢

网友(2013-05-09):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懂得蛮多的!

网友(2013-09-26):
多谢2楼,解决了我的一个疑惑

网友(2013-12-27):
回复 网友A:

    allen_tang,您好!请问ESD mos上有没有必要做OPC?我看到GSMC .18工艺上有IO加了这一层

网友B(2016-05-05):
smic .18工艺下,他们还是要求提供ram的opc block layer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ram的文档 里边会有用到的哪些层 找到阻挡层就行了

网友:
学习了,OPC block layer和METAL block layer有相似的用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ESD器件比较大,可以不用做OPC的

网友(2019-07-04):
引用 网友A:
opc是光学近似修正, 一般180nm以下会对光刻图案做修正,使光刻机得到最大的曝光window,目的是使曝光刻蚀后 ...

学习了,谢谢大神。

网友(2019-08-30):
引用 网友A:
opc是光学近似修正, 一般180nm以下会对光刻图案做修正,使光刻机得到最大的曝光window,目的是使曝光刻蚀后 ...

学到了~~多谢

网友D(2022-01-16):
加OPC block这个层是为了生产是节约成本么?

网友(2023-12-20):
引用 网友B:
smic .18工艺下,他们还是要求提供ram的opc block layer

请教一下,为什么RAM上覆盖上OPC后,calibre lvs会报出 RAM有lvs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OPC block这个层是为了生产是节约成本么?

不是吧,那没有加block的地方,还是要OPC修正,成本没有少。假如要省成本,那就应该去掉OPC,况且,OPC是对版图进行处理,opc block不实际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