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TPG中到底什么是parallel pattern,serial pattern 和scan test pattern

楼主(2012-06-15):
求大神帮忙!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

网友(2012-08-04):
pp是并行仿真,ss是串行仿真。。。ss是用过shift将仿真值移入寄存器类似于scan的正常工作,但是仿真速度效率低,pp是利用的软件的优点,直接把要移入scan的值直接force到reg上面,只需要一个周期,就能到达shift的效果,,效率比较高。你最后一个pattern没见过。。。。不知道是怎么生成的

网友:
ATPG生成的pattern有两类,scan test pattern和chain test pattern,serial scan pattern已近包含chain test pattern了,ATE上run的是serial scan pattern,如果出现fail,需要拿chain test pattern来debug,判断是不是scan chain的问题。

网友(2012-10-19):
学习了,多谢各位!

网友(2012-11-22):
学习了,以前都没听过chain test pattern和scan test pattern 。

网友(2016-10-26):
scan test/scan chain

网友(2017-01-15):
并行pattern移入的方式理解,就是移出并且判断正确与否不懂

网友(2018-08-20):
回复 网友A:

    scan_serial and chain serial 是不是 pattern内容不一样?为什么 chain serial test可以用来debug? 求大神指教 ,谢谢~

网友B(2020-07-25):
chain serial test 可以用來測試 scan shift的動作是否正確 ... 如果確了 那問題應該是出現在scan capture

网友(2020-12-01):
引用 网友B:
chain serial test 可以用來測試 scan shift的動作是否正確 ... 如果確了 那問題應該是出現在scan capture
...

大佬,我serial 仿真没有fail,但是,dump下来的vcd文件scanout端口出现一些x态,查看波形都是在SE为1时,也就是shift阶段。并行仿真完全没有问题,仿真没有fail,波形也没有x态。这是什么原因呢?

串行仿真波形

串行仿真波形

网友(2024-09-10):
正在调试

网友:
parallel只能在软件上仿真,加速仿真用的,不能实际使用。serial是可以ATE上用的。

网友C(2025-05-09):
write_pattern command中有详细的解释,pattern分为chain pattern和scan pattern(当然还有其他类型,如loopback)。chain pattern只会有shift 动作来验证chain是否通畅,scan pattern分为parallel/serial 两类pattern;serial是在port进行灌值,有完整的shift和capture过程,但是parallel 利用工具的强大直接在SFF的SI force想要的值 再进行capture(在parallel 仿真波形中可以明显看到仿真工具的force行为)。一般而言,serial pattern在写出来用于仿真的时候只会让工具filter 几支出来仿真,parallel 会把所有pattern全部写出来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write_pattern command中有详细的解释,pattern分为chain pattern和scan pattern(当然还有其他类型,如loo ...

serial pattern仿真很慢吗,如果仿真所有serial pattern 验证无误,是否证明pattern 没有f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