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FT中的reset信号如何处理

楼主(2012-06-15):
在进行DFT设计时,所设计的模块中有3个reset信号,请问这3个信号都要进行设计吗?

还有定义了专门用于扫描测试时的reset信号,如何把其他的reset信号都接到这个信号上,是通过后端呢?还是进行DFT设计的时候就能够实现呢?

网友(2012-08-04):
回复 楼主:

    不需要额外设计,只需要保证你的rst可控,没有drc问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