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oly电阻和mim电容哪个匹配精度高

楼主(2012-06-15):
poly电阻和mim电容哪个匹配精度高

网友:
匹配精度大小和面积有关,相对而言,mim
电容匹配精度要高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x

网友:
这个问题让人无语,为何不看看PDK里面的mismatch report呢。

网友:
一般的说,MIM电容(layout不是太离谱的话)

网友:
看製程廠給的資料
不同面積匹配不一樣

网友:
一般來說電容的精確度應該要高一些, 因為只跟平行板面積, 距離, 介電系數有關.

電阻就有面積, 參雜, 位置, 溫度, contact更多的變數.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7-05-14):
mim电容吧

网友:
看多大面积的,根据工艺厂提供的文档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