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adence里自己建了一个电阻symbol却无法生成网表

楼主(2012-06-15):
因为所用的工艺没有相应的PDK,里面的电阻有三个端口,analoglib里也没有现成的电阻能用,于是想着自己建一个。
第一次是自己新建了一个symbol,然后按照analoglib里的电阻symbol的格式设好了CDF,但是调用这个symbol时,它的instname是Ixx,而不是Rxx,生成netlist时找不到底层schematic,所以没成功。
第二次是把analoglib里的电阻symbol copy过来,增加了一个端口,相应的在CDF里也加上了,生成netlist倒是没报错,但是netlist里根本找不到这个电阻。
不知各位高手是否能后赐教,敬待各位回帖,谢谢!

网友(2014-08-14):
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能否说明一下是如何解决的?谢谢

网友(2015-03-04):
回复 网友A:

    同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现在才试了楼主的第一种方案,就是把analoglib里的rcwireload直接copy,然后修改cdf参数的,结果不行,提示结果也是找不到电路图。

网友(2018-03-16):
謝謝分享  大推  感恩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