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讨论一下高精度ADC的测试问题

楼主(2012-06-15):
最近在测试一个sigma delta ADC,测试中出现了点问题,在这里分享出来,和大家讨论一下。
     这个sigma delta ADC有20倍的PGA,VREF=2V,采用四阶结构,所以最大输入范围设置在0.65VREF/PGA左右,测试时的最大信号都用的是0.5VREF/PGA,信号源采用的是AP,信号频率为1K,幅度为100mVp-p,由于当时做测试板时,没有加入全差分运放做为buffer去驱动ADC,而且AP的输出共模电平为地,而且貌似不可调,因此会输出负信号,所以pin脚处会有-50mV的负信号。
     我是直接将AP的输出接入ADC前端的RC抗混叠滤波器,测试结果发现在2k,3k处存在谐波,其余频率处谐波几乎没有。三次谐波通过改变RC滤波器电容类型可以减小,而二次谐波无法减小,但是如果我在两个输入pin脚之间加入一个电容,二次谐波会变大,降低输入信号幅度,二,三次谐波会明显减小,直到50mVp-p时基本没有。
      不过输入到pin脚的走线有点长,而且对称性一般(不过也是按照对称来画的PCB),
问题1:在AP和ADC之间加入一个全差分buffer能否改善二次谐波的问题。
问题2:如何定位二次谐波的产生来源。
问题3:芯片pin脚是负信号会否影响线形度(做过一个简易电路,将AP的输出共模抬到VDD/2,并没有多大的改善)
问题4:RC滤波器的C的类型都会影响最终的线性度,是因为C本身的线性度不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