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o和core电源pad数量的问题

楼主(2012-06-15):
请问各位一个问题

目前一个设计,有10个pad,4个输入,6个输出

根据,io电源pad的数量:io数量=1:8,因此我定io电源数量为2组,分布在芯片的top和bottom;
根据,core电源数量:io电源数量=2:1,因此我定core电源数量为4组,分布在芯片的四个边上

目前有几个值得商榷的地方

1.整个芯片的core功耗,在dc下报的是50uW,那么这样数量的core电源是不是有点多?core电源分布是不是要均匀在四周,还是随机摆放?

2.分布io电源数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比如要求四周都有的均匀分布,还是随便分布就可以了?

3.最后一个问题,怎么样让core的power ring在edi下弄成两组ring,我找了半天GUI都没找着?

感谢各位的解答,谢谢

网友:
1.还要看你的chip的size吧
2.这个做个分析看看吧,面积允许的情况下多放点没有坏处
3.Add ring里面有,你可以先看看GUI的模式下的设置,还可以设置是VDD VDD VSS VSS还是VDD VSS VDD VSS。当然也可以用命令实现

网友(2013-07-27):
楼主,您好。
我也正在学习后端方面的东西,也存在您上面所说的一些疑惑。
首先,你所说的那个 IO power PAD, core power PAD 数量选取的原则是经验规律吗?
还有,后面的1,2两个问题您是怎么理解的了?

网友:
面积够的话,多放点无所谓,顶多不bonding出来。 power pad数量除了满足功耗要求要求外,还得考虑ESD的因素

网友:
一般是均匀分布吧

网友(2015-05-11):
core电源数量:io电源数量=2:1
io电源pad的数量:io数量=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