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 PA的layout设计

楼主(2012-06-15):
最近在做CMOS PA的layout设计,

工作频率为2.4GHz,最大输出功率超过1W,最大工作电流>600mA,TSMC 0.18um RF CMOS 工艺;
但是后仿结果比较糟糕,尝试很多办法都没有用,感觉是布局的问题,;

RFIC Layout 设计领域的至君新手,望高手指教,有兴趣的可以QQ交流:405060774!

网友:
1 后仿时,电路除了看到layout中每个元件的参数,同时也会把寄生的RLC加到信号上面,所以layout需要和电路配合,把一些比较敏感的信号上面不希望看到的寄生RLC通过layout手段消除掉。你所谓的布局不好,不知道在提取寄生参数时,是否会提取衬底的寄生电阻,如果没有,那么后仿结果不好,不是因为布局不好,而是因为布线比较差。因为后仿看不到每个模块的相对位置,它只能看到信号之间的寄生RLC。
2 对于600mA的电流,要考虑metal的电流密度和寄生的电阻,工作频率这么高,寄生电感电容是否需要考虑,我就不知道了
一直在做电源管理IC,希望可以帮到你。
拙见而已,欢迎指正。

网友:
到现在只做模拟,没做过RF,感觉RF挺复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