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的report里面的单位如何修改?

楼主(2012-06-15):
比如report_timing,单位默认是ns,可以修改成ps么?

以下是report_units:

************************************
Report : units
Design : Circuit432
Version: G-2012.06
Date   : Fri Jun 15 14:58:09 2012

************************************
Units
------------------------------------
Time_unit            : 1.0e-09 Second(ns)
Capacitive_load_unit : 1.0e-12 Farad(pF)
Resistance_unit      : 1000 Ohm(kOhm)
Voltage_unit         : 1 Volt
Power_unit           : N/A
Current_unit         : 1.0e-06 Amp(uA)
1

网友:
你看看这个命令的帮助,我记得可以设置timing report里面的时间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