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nsoft designer 安装的库跟默认的库有啥区别?在工具里面是怎么调用的呢?

楼主(2012-06-15):
Ansoft designer 安装的库跟默认的库有啥区别?在工具里面是怎么调用的呢?

外来的元件库是如何导入的呢?

网友(2012-10-06):
很想知道答案,期待

网友(2012-11-19):
直接解压到ansoft designer system lib 下面的vendor elements文件夹下,在tool菜单下调用。

网友(2015-10-20):
楼主可有Ansoft designer的外来库?

网友(2017-01-21):
楼主可有Ansoft designer的外来库?我下载的元件库,生不成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