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树的作用

楼主(2012-06-15):
(1)为什么加buffer之后带负载的能力增强了呢?

(2)为什么插入Buffer能够使时钟源到时钟端的延时减少?
我理解的是:时钟源到时钟端的延时是导线的延时,插入buffer这个延时也还是一样的存在的吧

网友:
时钟树的作用是平衡skew,但最重要的三个指标重要性排序:transition > insertion delay > skew。
(1)因为每个主时钟带的负载数量很大(high fanout),会违反drv(max transition/ max cap / max fanout),因此需要将巨大的负载通过几级buffer分担,为了不违反drv,每个buffer都不会带太多数量的负载,就形成了树状的buffer tree。
(2)buffer在时钟树中的作用既可以增大延时,也可以减小延时。的确,buffer本身也有延时,你可以通过加减每个sink前的buffer来控制skew。但对于没有做CTS前的时钟树延时太大,是由于时钟线长度和巨大时钟网本身的电容导致的。互连线delay与长度成平方关系,如果太长就会很大,用buffer做个中继,可以降低延时,起码与长度成线性关系。另外,加入buffer可以减小主时钟及以后各级buffer的fanout,这样可以让每段时钟线得到更大的驱动能力。总之,互连延时和input transition 和 本身负载大小有关。

网友:
楼上的很经典

网友:
受教了哈

网友(2014-04-25):
受益匪浅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插入buffer又是怎么增加延迟的呢?

网友:
buffer增加不一定增加延迟。
建议楼主学习电路基本知识。

网友:
讲得很好。谢谢了

网友(2015-03-15):
回复 网友A:

   讲的太好了!

网友:
看下《数字集成电路设计透视》 经典书籍

网友(2015-08-23):
楼主讲得很好

网友(2015-12-13):
可以具体说一下关于insertion delay是怎么回事吗?不胜感激

网友:
2楼神人

网友:
感谢二楼讲解

网友(2016-09-22):
讲的太透彻了,牛人

网友(2017-08-10):
分析的太好了

网友:
input transition output load
ARC!!!

网友(2017-11-08):
可以这样理解,在插入buffer前后线的长度变化不大,变化最明显的是buffer的数量增多了,另一方面cell delay的大小取决于输出端负载和输入端的transition时间,当buffer变多导致每个cell的负载变小,那么cell delay的时间就变小,那么整体的时钟树延迟就变小了。

网友(2024-06-04):
受益匪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