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怎么设计?

楼主(2012-06-16):
读了很多篇关于LDO设计的paper后,发现这些paper基本上都是用ESR来对消一个零点,我不知道这种做法在工业上是否流行,还请大家指点。另外,假如没有零点的话,似乎很难保证相位裕度,在输出那里放了个很大的电容都没办法。不知道通常来说,LDO是应该怎么做的?

网友:
that is the current method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SOC,片外大电流供电的LDO一般用大点的片外电容,简单可靠,瞬态drop out voltage 小,主极点在里面那就得用ESR 大的capacitor,(但是ESR大,drop out voltage也大,需要trade off) 主极点在外面的就得用ESR小的capacitor。实际应用中对ESR有要求的,而且频率高的时候ESL都会用影响。

网友(2019-12-18):
说的很好,分析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