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2-06-16):
请教各位高手:电阻的阻值很小(50ohms),如果用并的方法画面积很大,为了节省面积,如果将电阻宽度改宽,长度不变的话,,这种画法可行吗?有什么影响?我以前没有用过这种方法,不知可否?是poly2;模拟版图里的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电阻的阻值很小(50ohms),如果用并的方法画面积很大,为了节省面积,如果将电阻宽度改宽,长度不变的话,,这种画法可行吗?有什么影响?我以前没有用过这种方法,不知可否?是poly2;模拟版图里的。我是新手,求解了,谢谢

网友:
电阻的作用? 是bandgap里调节输出的电阻? LDO内的分压电阻? DAC的分压电阻? 还是一般的限流电阻?
另外,之前的是电阻L/W多大?

网友:
个人觉得并得得方法精度更高,如果面积差不太多用并的吧。

网友:
改电阻宽度的话是不是该和前端商量一下的?一般好像用并的多一些

网友:
直接问下模拟设计者,因为他才熟悉那些参数。不过一般把宽度改大有助于降低电阻值相对误差。

网友:
你如果这个50欧姆的电阻不要 求精确的话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问问电路是否需要精确

楼主:
谢谢各位,,我想问下,是不是改变宽度会影响阻值?这个电阻阻值本身就很小,如果加宽的话会不会使阻值变小,从而使其电阻作用失效呢?

网友:
方值很大又要省面积,加宽可行,W增大也有助于减小工艺的影响。
dummy也必要。

网友:
先看你的这个电阻 是做什么用的,是需要匹配度高还是匹配度一般,如果说是匹配度比较高的话,太小可能会影响他的精度.所以先看电阻的用途.在决定你的版 图画法.

楼主:
受教了,谢谢啊

网友:
我觉得还是和电路设计师商量一下,是用并联还是选择增加电阻宽度

网友:
看EETOP長知識

网友:
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