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仿真问题

楼主(2012-06-16):
在用hspice仿真的时候,需要看某一个mos管的栅极电压,请问怎么写.sp文件里面的输出文件?
例子如下:
      端口定义如下(.sp文件里面):XIO a b c / cell
      后仿网表如下(cell.pex.netlist)(其中的一个mos管):MNM5 N_d N_g N_s N_b N12LL  ...(省略参数)

然后在.sp文件里面,如何写该mos管的栅极电压?
试过 .print tran V(XI0/MNM5/N_g);
       .print tran V(XI0/MNM5.N_g);
       .print tran V(XI0/MNM5/.N_g).

这几个都不行。报warning 如下。哪位高手告知如何写这玩意儿?

**warning** (cell.sp:32).print/.probe ststement (analysis is tran) contains unused output; the unused output is ignored.   总之是表达式不正确。

网友:
不需要“tran". 试试
     .print V(XI0/MNM5/N_g);

网友:
如果是extracted value (提取)你可能要用不同的delimiter

       .print V(XI0/MNM5.N_g);

网友:
沒學過@_@ 來看看

网友:
麻烦问下,这个问题还有解决了?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几个月前仿真时,还是通过的,而且可以显示输出端口,但是这次仿真时怎么也出不来,一直报告这个warn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没有。。。你之前是怎么写的?

   刚试过 .print tran I(XI0.MNM5)   测电流这个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