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mbist中test_done的含义

楼主(2012-06-16):
各位大神,MBIST做完后会生成test_done信号,这个信号变“1”是标示一个bcon中所有memory全部测试完(不管有多少个故障),还是标示在memory测试中碰到第一个故障,测试就停止了,不再继续测余下的地址?帮忙解答下,小弟基础概念不是太清楚

网友:
应该是前面的那一个,还有一个是test_fail信号来表示你说的第二个问题。正常应该是看到test_fail 信号拉高后就结束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