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AB层的理解

楼主(2012-06-16):
SAB指的是salicide block0
Salicide中文翻译过来就叫硅化物,其实是比较薄的一层金属和多晶的合金体,其主要目的是在多晶硅或者diffusion表面相对比较薄的一层上面生长出一层(或者是淀积)金属-硅的硅化物,目的是降低多晶上的电阻率。
SAB层用来阻止sailicide的生成从而得到阻值较高的diffusion或者poly( l) {6 b% @0 A
常用在poly电阻,diffusion电阻,ESD device的 Drain端,提高其电阻和耐压。

网友:
讲的很好,不错,学习了解了!

网友A(2012-08-30):
嗯,之前一直不了解,那sab反应到工艺上是一层什么材料啊~

网友(点评):
大哥没好好听课,sab是 sa block,是运算层,不实际生产musk number=0,sa是salicide 金属硅之间导电的,类比硅脂,SAB层用来阻止sa的生成,具体跟后端没关系

网友:
和雨傘類似
有傘淋不到雨
有 SAB ㄉ地方
就是沒有 矽化物 ㄉ 地方

网友B(2013-02-01):
菜鸟弱弱问一句:平时经常说的guardring和psub有什么区别?

网友:
菜鸟弱弱问一句:平时经常说的guardring和psub有什么区别?
中文 保護圈
有 N 型 和 P 型
psub 是 NMOS  body
也能做成環狀 當 P 型 保護圈

网友:
6楼正解   SAB 一般是反相定义层
有SAB的地方不做Salicide
无SAB的地方做Salicide

网友:
xie ie le hao xonf xi a

网友:
以前以为这只是一个识别层,现在了解了

网友(2013-11-15):
这个的确是了,之前只知道金属化的多晶硅阻值低,不知道工艺上怎么实现,谢谢楼主答疑。

网友(2014-01-07):
补充一下,在感光像素的photodiode上也会用SAB,应该是防止挡光的,但是电极拉出去的地方千万要空出来不能打SAB

网友(2014-05-23):
回复 网友C:

正解  反型 Dark, 反之为Clear, foundry文件上一般会写明......

网友:
学习了,顺便请教一下,某一工艺的标准单元库里,有一类型的poly电阻有sab层,但sab覆盖区域无论是长还是宽都要大于电阻的识别层次,请问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网友:
对于有sab层的poly电阻,如果sab层包含了电阻的识别层(无论长宽都大于识别层),那电阻的长宽怎么算?还有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网友:
楼主讲得非常好,谢谢

网友(2016-09-21):
多谢,正好用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了!

网友:
受益匪浅,都讲得很好

网友D(2016-11-28):
Silicide硅化物, 就是金属与硅形成的化合物
Salicide自对准硅化物,通常是指在形成硅化物之前用其他物质(如二氧化硅)定义好不需与金属反应的区域, 这样在与底材硅反应时这些区域就不会有硅化物(二氧化硅在这个温度下不与金属反应),从而二氧化硅就达到帮助形成"自对准"硅化物的作用.
(转自百度知道)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问一下SAB需要添加在SCR器件中吗?

网友(2019-03-15):
很有收获啊

网友(2019-05-24):
SAB,Salicide Bolock.不加多晶硅和金属的混合物  提高Poly的电阻率

网友(2019-07-17):
SCR器件 应该不需要硅化 加上SAB

网友(2019-10-22):
SAB层,在版图中的体现为,将其直接覆盖到ESD结构的漏端,并保持中间镂空状态,加大D端cont到poly、OD的间距,

网友:
有SAB层就没有sailicide

网友(2020-04-23):
我也是看到工艺上有一层sab,原来是用作高值多晶硅电阻上的,形成高阻态,懂了,谢谢

网友:
形成高阻态,懂了

网友(2020-06-28):
讲的真好,终于理解了

网友(2020-08-27):
SAB层在不同工艺厂叫法也不一样,有些是RPO层,但原理都一样

网友(2022-02-08):
感谢大佬分享,学习了!

网友(2022-05-09):
学习了,讲的非常清楚

网友(2022-09-06):
原来跟高阻有关,学习了

网友:
嗯嗯  之前有特意去了解过

网友(2022-10-28):
引用 网友A:
嗯,之前一直不了解,那sab反应到工艺上是一层什么材料啊~

Ti和Si的化合物

网友:
改变器件的电阻,硅化物阻挡层

网友(2022-12-28):
有些fab叫SAB,有些fab叫SBK,所代表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Salicide Block

网友:
开券有益

网友(2023-03-16):
引用 网友B:
菜鸟弱弱问一句:平时经常说的guardring和psub有什么区别?

garding是保护环 psub 是衬底

网友(2023-06-13):
引用 网友B:
菜鸟弱弱问一句:平时经常说的guardring和psub有什么区别?

psub是指p型衬底,guardring是指给给衬底电位的那个保护环,用来吸收多子,阻挡少子。比如,p衬底中的pguardring用来吸收衬底中不希望出现的空穴(多子)电流,有时候模拟版图,在pring外层会围一圈nring 这也是guardring,一般接高电位,这个ring的作用是吸收电子,并且阻止空穴”入侵“p衬底。进而降低衬底噪声。也能预防latchup  说的不对,请大佬多指正。

网友(2023-11-09):
引用 网友D:
Silicide硅化物, 就是金属与硅形成的化合物
Salicide自对准硅化物,通常是指在形成硅化物之前用其他物质(如 ...

学习了

网友(2025-04-30):
很有收获。sab 电阻方块值高

网友(2025-06-10):
常见的salicide金属为 Ti Co 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