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buntu8.04在win7下共享文件夹的问题

楼主(2012-06-16):
我用的虚拟机是VM6.0.2,
在WIN7下G盘里建了个文件夹share,我按照网上查的方法。在ubuntu8.04里安装了wmwar tools,在ubuntu里也出现了/mnt/hgfs
我VM里也设置了共享,我确定方法都没错。
但为什么hgfs里面都是空的??? 这是为什么请高手请点一下,谢了!

网友:
确定vmtools安装正确,不行重新安装一下.通常hgfs下面会有share目录的.

网友:
ubuntu不都12了么
我装的双系统,没弄过虚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