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ura 验证lvs问题

楼主(2012-06-16):
我用的是csmc 0.5的工艺库,在做lvs时用的是assura,版图中提取不出三极管和电容管的参数,lvs中说没有三极管或电容。但是别的都是对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工艺文件出问题了吗?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
你先看看的你验证文件是怎么描述三极管跟电容的,看看LVS文件里写的图层与你的版图对应下,看看有否缺少层.

还有一种原因就是需要改LVS 网表.

因为LVS网表中提取的三极管和电容的后面还需要加参数,   因为不同的工艺,导致了加的参数也是不同的,所以你看看文件里是怎么定义三极管与电容的,然后在根据他们的定义在LVS网表中加入参数就可以了....

以上为个人建议,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this is hard to tell since it is totally depend on your runset/rule deck. you runset might not up to date to support those devices.

网友:
如果rulefile没问题的话,可以看下technology file 文件的streamout部分,看一下里面是否包含构成三极管和电容的la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