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问题

楼主(2012-06-16):
LVS 通过了,报告如下

--------------------------------------------------------------------------------------------
                  ##################################################
                  ##                                              ##
                  ##         C A L I B R E    S Y S T E M         ##
                  ##                                              ##
                  ##             L V S   R E P O R T              ##
                  ##                                              ##
                  ##################################################

REPORT FILE NAME:         lvs_digital_top.lvs.report
LAYOUT NAME:              /home/user/drc_lvs_5141/report_lvs/lvs_digital_top.sp ('lvs_digital_top')
SOURCE NAME:              /home/user/drc_lvs_5141/lib_design/new_digital_top.c2.cdl ('digital_top')
RULE FILE:                /home/user/drc_lvs_5141/report_lvs/_lvs_rule.lvs.txt_
CREATION TIME:            Sat Jun 16 11:28:07 2012
CURRENT DIRECTORY:        /home/user/drc_lvs_5141/report_lvs
USER NAME:                user
CALIBRE VERSION:          v2011.3_18.12    Wed Aug 10 15:03:23 PDT 2011

                               OVERALL COMPARISON RESULTS

                         #       ###################       _   _
                        #        #                 #       *   *
                   #   #         #     CORRECT     #         |
                    # #          #                 #       \___/
                     #           ###################

**************************************************************************************************************
                                      CELL  SUMMARY
**************************************************************************************************************

  Result         Layout                        Source
  -----------    -----------                   --------------
  CORRECT        lvs_digital_top               digital_top

**************************************************************************************************************
                                      LVS PARAMETERS
**************************************************************************************************************

o LVS Setup:

   // LVS COMPONENT TYPE PROPERTY
   // LVS COMPONENT SUBTYPE PROPERTY
   // LVS PIN NAME PROPERTY
   LVS POWER NAME                         "VDD" "SAVDD?" "?VDD?" "?VCC?" "?vcc?" "?vdd?"
   LVS GROUND NAME                        "VSS" "SAVSS?" "?gnd?" "?GND?" "?VSS?" "?vss?"
   LVS CELL SUPPLY                        NO
   LVS RECOGNIZE GATES                    ALL
   LVS IGNORE PORTS                       NO
   LVS CHECK PORT NAMES                   YES
   LVS IGNORE TRIVIAL NAMED PORTS         NO
   LVS BUILTIN DEVICE PIN SWAP            YES
   LVS ALL CAPACITOR PINS SWAPPABLE       YES
   LVS DISCARD PINS BY DEVICE             NO
   LVS SOFT SUBSTRATE PINS                NO
   LVS INJECT LOGIC                       YES
   LVS EXPAND UNBALANCED CELLS            YES
   LVS FLATTEN INSIDE CELL                NO
   LVS EXPAND SEED PROMOTIONS             NO
   LVS PRESERVE PARAMETERIZED CELLS       NO
   LVS GLOBALS ARE PORTS                  YES
   LVS REVERSE WL                         NO
   LVS SPICE PREFER PINS                  YES
   LVS SPICE SLASH IS SPACE               YES
   LVS SPICE ALLOW FLOATING PINS          YES
   // LVS SPICE ALLOW INLINE PARAMETERS
   LVS SPICE ALLOW UNQUOTED STRINGS       NO
   LVS SPICE CONDITIONAL LDD              NO
   LVS SPICE CULL PRIMITIVE SUBCIRCUITS   NO
   LVS SPICE IMPLIED MOS AREA             NO
   // LVS SPICE MULTIPLIER NAME
   LVS SPICE OVERRIDE GLOBALS             NO
   LVS SPICE REDEFINE PARAM               NO
   LVS SPICE REPLICATE DEVICES            NO
   LVS SPICE SCALE X PARAMETERS           NO
   LVS SPICE STRICT WL                    NO
   // LVS SPICE OPTION
   LVS STRICT SUBTYPES                    NO
   LVS EXACT SUBTYPES                     NO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LVS COMPARE CASE                       NAMES TYPES SUBTYPES VALUES
   LVS DOWNCASE DEVICE                    NO
   LVS REPORT MAXIMUM                     50
   LVS PROPERTY RESOLUTION MAXIMUM        65536
   // LVS SIGNATURE MAXIMUM
   // LVS FILTER UNUSED OPTION
   // LVS REPORT OPTION
   LVS REPORT UNITS                       YES
   // LVS NON USER NAME PORT
   // LVS NON USER NAME NET
   // LVS NON USER NAME INSTANCE

   // Device Type Map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ndif_ck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pdif_ck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npo_ck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ppo_ck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nwsti_ck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nwaa_ck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ndifsab_ck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pdifsab_ck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nposab_ck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pposab_ck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npo_3t_ck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ppo_3t_ck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nposab_3t_ck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pposab_3t_ck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m1_ck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m2_ck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m3_ck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m4_ck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m5_ck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m6_ck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tm1_ck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tm2_ck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NMOS "N12LL_MIS_CKT"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NMOS "N18LL_MIS_CKT"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NMOS "NLVT12LL_MIS_CKT"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NMOS "NHVT12LL_MIS_CKT"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PMOS "P12LL_MIS_CKT"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PMOS "P18LL_MIS_CKT"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PMOS "PHVT12LL_MIS_CKT"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PMOS "PLVT12LL_MIS_CKT"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NMOS "N25LL_MIS_CKT"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NMOS "NOD33LL_MIS_CKT"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PMOS "P25LL_MIS_CKT"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PMOS "POD33LL_MIS_CKT" SOURCE LAYOUT

   // Reduction

   LVS REDUCE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YES
   LVS REDUCE SEMI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SPLIT GATE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BIPOLAR            YES
   LVS REDUCE SERIES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SERIES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DIODES             YES

   LVS REDUCE  N12LL_MIS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P12LL_MIS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N18LL_MIS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P18LL_MIS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NHVT12LL_MIS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PHVT12LL_MIS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NLVT12LL_MIS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PLVT12LL_MIS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dnw12ll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dnw18ll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dnwhvt12ll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dnwlvt12ll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N25LL_MIS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P25LL_MIS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NOD33LL_MIS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POD33LL_MIS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dnw25ll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dnwod33ll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dnwud18ll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pvar12ll_ckt  PARALLEL [ TOLERANCE LR 0 WR 0 ]
   LVS REDUCE  pvar12ll_ckt_rf  PARALLEL [ TOLERANCE LR 0 WR 0 ]
   LVS REDUCE  pvar12ll_ckt_rf_3t  PARALLEL [ TOLERANCE LR 0 WR 0 ]
   LVS REDUCE  pvar12lldnw_ckt_rf  PARALLEL [ TOLERANCE LR 0 WR 0 LADDR 0 WADDR 0 ]
   LVS REDUCE  pvar12lldnw_ckt_rf_3t  PARALLEL [ TOLERANCE LR 0 WR 0 LADDR 0 WADDR 0 ]
   LVS REDUCE  pvar18ll_ckt  PARALLEL [ TOLERANCE LR 0 WR 0 ]
   LVS REDUCE  pvar18ll_ckt_rf  PARALLEL [ TOLERANCE LR 0 WR 0 ]
   LVS REDUCE  pvar18ll_ckt_rf_3t  PARALLEL [ TOLERANCE LR 0 WR 0 ]
   LVS REDUCE  pvar18lldnw_ckt_rf  PARALLEL [ TOLERANCE LR 0 WR 0 LADDR 0 WADDR 0 ]
   LVS REDUCE  pvar18lldnw_ckt_rf_3t  PARALLEL [ TOLERANCE LR 0 WR 0 LADDR 0 WADDR 0 ]
   LVS REDUCE  pvar25ll_ckt  PARALLEL [ TOLERANCE LR 0 WR 0 ]
   LVS REDUCE  pvar25ll_ckt_rf  PARALLEL [ TOLERANCE LR 0 WR 0 ]
   LVS REDUCE  pvar25ll_ckt_rf_3t  PARALLEL [ TOLERANCE LR 0 WR 0 ]
   LVS REDUCE  pvar25lldnw_ckt_rf  PARALLEL [ TOLERANCE LR 0 WR 0 LADDR 0 WADDR 0 ]
   LVS REDUCE  pvar25lldnw_ckt_rf_3t  PARALLEL [ TOLERANCE LR 0 WR 0 LADDR 0 WADDR 0 ]
   LVS REDUCE  rndifsab_ckt_rf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ndifsab_ckt_rf  PARALLEL
   LVS REDUCE  rndifsab_ckt_rf_3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ndifsab_ckt_rf_3t  PARALLEL
   LVS REDUCE  rpdifsab_ckt_rf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pdifsab_ckt_rf  PARALLEL
   LVS REDUCE  rpdifsab_ckt_rf_3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pdifsab_ckt_rf_3t  PARALLEL
   LVS REDUCE  rnposab_ckt_rf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nposab_ckt_rf  PARALLEL
   LVS REDUCE  rnposab_ckt_rf_3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nposab_ckt_rf_3t  PARALLEL
   LVS REDUCE  rpposab_ckt_rf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pposab_ckt_rf  PARALLEL
   LVS REDUCE  rpposab_ckt_rf_3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pposab_ckt_rf_3t  PARALLEL
   LVS REDUCE  rtm2_ckt_rf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tm2_ckt_rf  PARALLEL
   LVS REDUCE  rndif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ndif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pdif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pdif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npo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npo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ppo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ppo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nwsti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nwsti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nwaa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nwaa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ndifsab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ndifsab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pdifsab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pdifsab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nposab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nposab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pposab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pposab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npo_3t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npo_3t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ppo_3t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ppo_3t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nposab_3t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nposab_3t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pposab_3t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pposab_3t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m1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m1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m2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m2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m3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m3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m4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m4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alpa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alpa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m5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m5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m6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m6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tm1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tm1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tm2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tm2_ckt  PARALLEL
   LVS REDUCTION PRIORITY                 PARALLEL

   LVS SHORT EQUIVALENT NODES             NO

   // Trace Property

   TRACE PROPERTY  mn(N12LL)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12LL)  w w 0
   TRACE PROPERTY  N12LL_MIS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N12LL_MIS_CKT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12LL)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12LL)  w w 0
   TRACE PROPERTY  P12LL_MIS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P12LL_MIS_CKT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18LL)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18LL)  w w 0
   TRACE PROPERTY  N18LL_MIS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N18LL_MIS_CKT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18LL)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18LL)  w w 0
   TRACE PROPERTY  P18LL_MIS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P18LL_MIS_CKT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T12LL)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T12LL)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T18LL)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T18LL)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HVT12LL)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HVT12LL)  w w 0
   TRACE PROPERTY  NHVT12LL_MIS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NHVT12LL_MIS_CKT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HVT12LL)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HVT12LL)  w w 0
   TRACE PROPERTY  PHVT12LL_MIS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PHVT12LL_MIS_CKT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LVT12LL)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LVT12LL)  w w 0
   TRACE PROPERTY  NLVT12LL_MIS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NLVT12LL_MIS_CKT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LVT12LL)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LVT12LL)  w w 0
   TRACE PROPERTY  PLVT12LL_MIS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PLVT12LL_MIS_CKT  w w 0
   TRACE PROPERTY  NLD50LL  l l 0
   TRACE PROPERTY  NLD50LL  w w 0
   TRACE PROPERTY  PLD50LL  l l 0
   TRACE PROPERTY  PLD50LL  w w 0
   TRACE PROPERTY  n12ll_ckt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12ll_ckt_rf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12ll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n12ll_ckt_rf_sdc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12ll_ckt_rf_sdc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12ll_ckt_rf_sdc  nf nf 0
   TRACE PROPERTY  nlvt12ll_ckt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lvt12ll_ckt_rf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lvt12ll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nlvt12ll_ckt_rf_sdc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lvt12ll_ckt_rf_sdc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lvt12ll_ckt_rf_sdc  nf nf 0
   TRACE PROPERTY  n18ll_ckt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18ll_ckt_rf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18ll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12ll_ckt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12ll_ckt_rf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12ll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12ll_ckt_rf_sdc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12ll_ckt_rf_sdc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12ll_ckt_rf_sdc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lvt12ll_ckt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lvt12ll_ckt_rf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lvt12ll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lvt12ll_ckt_rf_sdc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lvt12ll_ckt_rf_sdc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lvt12ll_ckt_rf_sdc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18ll_ckt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18ll_ckt_rf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18ll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dnw12ll_ckt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dnw12ll_ckt_rf  wr wr 0
   TRACE PROPERTY  dnw12ll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dnw12ll_ckt_rf  laddr laddr 0
   TRACE PROPERTY  dnw12ll_ckt_rf  waddr waddr 0
   TRACE PROPERTY  dnw12ll_ckt_rf_6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dnw12ll_ckt_rf_6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dnw12ll_ckt_rf_6t  nf nf 0
   TRACE PROPERTY  dnw12ll_ckt_rf_6t  laddr laddr 0
   TRACE PROPERTY  dnw12ll_ckt_rf_6t  waddr waddr 0
   TRACE PROPERTY  dnw12ll_ckt_rf_6t  laddrdnw laddrdnw 0
   TRACE PROPERTY  dnw12ll_ckt_rf_6t  waddrdnw waddrdnw 0
   TRACE PROPERTY  dnw12ll_ckt_rf_sdc  lr lr 0
   TRACE PROPERTY  dnw12ll_ckt_rf_sdc  wr wr 0
   TRACE PROPERTY  dnw12ll_ckt_rf_sdc  nf nf 0
   TRACE PROPERTY  dnw12ll_ckt_rf_sdc  laddr laddr 0
   TRACE PROPERTY  dnw12ll_ckt_rf_sdc  waddr waddr 0
   TRACE PROPERTY  dnw12ll_ckt_rf_sdc_6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dnw12ll_ckt_rf_sdc_6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dnw12ll_ckt_rf_sdc_6t  nf nf 0
   TRACE PROPERTY  dnw12ll_ckt_rf_sdc_6t  laddr laddr 0
   TRACE PROPERTY  dnw12ll_ckt_rf_sdc_6t  waddr waddr 0
   TRACE PROPERTY  dnw12ll_ckt_rf_sdc_6t  laddrdnw laddrdnw 0
   TRACE PROPERTY  dnw12ll_ckt_rf_sdc_6t  waddrdnw waddrdnw 0
   TRACE PROPERTY  dnwlvt12ll_ckt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dnwlvt12ll_ckt_rf  wr wr 0
   TRACE PROPERTY  dnwlvt12ll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dnwlvt12ll_ckt_rf  laddr laddr 0
   TRACE PROPERTY  dnwlvt12ll_ckt_rf  waddr waddr 0
   TRACE PROPERTY  dnwlvt12ll_ckt_rf_sdc  lr lr 0
   TRACE PROPERTY  dnwlvt12ll_ckt_rf_sdc  wr wr 0
   TRACE PROPERTY  dnwlvt12ll_ckt_rf_sdc  nf nf 0
   TRACE PROPERTY  dnwlvt12ll_ckt_rf_sdc  laddr laddr 0
   TRACE PROPERTY  dnwlvt12ll_ckt_rf_sdc  waddr waddr 0
   TRACE PROPERTY  dnwlvt12ll_ckt_rf_sdc_6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dnwlvt12ll_ckt_rf_sdc_6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dnwlvt12ll_ckt_rf_sdc_6t  nf nf 0
   TRACE PROPERTY  dnwlvt12ll_ckt_rf_sdc_6t  laddr laddr 0
   TRACE PROPERTY  dnwlvt12ll_ckt_rf_sdc_6t  waddr waddr 0
   TRACE PROPERTY  dnwlvt12ll_ckt_rf_sdc_6t  laddrdnw laddrdnw 0
   TRACE PROPERTY  dnwlvt12ll_ckt_rf_sdc_6t  waddrdnw waddrdnw 0
   TRACE PROPERTY  dnwlvt12ll_ckt_rf_6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dnwlvt12ll_ckt_rf_6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dnwlvt12ll_ckt_rf_6t  nf nf 0
   TRACE PROPERTY  dnwlvt12ll_ckt_rf_6t  laddr laddr 0
   TRACE PROPERTY  dnwlvt12ll_ckt_rf_6t  waddr waddr 0
   TRACE PROPERTY  dnwlvt12ll_ckt_rf_6t  laddrdnw laddrdnw 0
   TRACE PROPERTY  dnwlvt12ll_ckt_rf_6t  waddrdnw waddrdnw 0
   TRACE PROPERTY  dnw18ll_ckt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dnw18ll_ckt_rf  wr wr 0
   TRACE PROPERTY  dnw18ll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dnw18ll_ckt_rf  laddr laddr 0
   TRACE PROPERTY  dnw18ll_ckt_rf  waddr waddr 0
   TRACE PROPERTY  dnw18ll_ckt_rf_6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dnw18ll_ckt_rf_6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dnw18ll_ckt_rf_6t  nf nf 0
   TRACE PROPERTY  dnw18ll_ckt_rf_6t  laddr laddr 0
   TRACE PROPERTY  dnw18ll_ckt_rf_6t  waddr waddr 0
   TRACE PROPERTY  dnw18ll_ckt_rf_6t  laddrdnw laddrdnw 0
   TRACE PROPERTY  dnw18ll_ckt_rf_6t  waddrdnw waddrdnw 0
   TRACE PROPERTY  dnw12ll_ck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dnw12ll_ck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dnw12ll_ckt  laddr laddr 0
   TRACE PROPERTY  dnw12ll_ckt  waddr waddr 0
   TRACE PROPERTY  dnw18ll_ck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dnw18ll_ck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dnw18ll_ckt  laddr laddr 0
   TRACE PROPERTY  dnw18ll_ckt  waddr waddr 0
   TRACE PROPERTY  mn(N25LL)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25LL)  w w 0
   TRACE PROPERTY  N25LL_MIS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N25LL_MIS_CKT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25LL)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25LL)  w w 0
   TRACE PROPERTY  P25LL_MIS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P25LL_MIS_CKT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T25LL)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T25LL)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OD33LL)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OD33LL)  w w 0
   TRACE PROPERTY  NOD33LL_MIS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NOD33LL_MIS_CKT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OD33LL)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OD33LL)  w w 0
   TRACE PROPERTY  POD33LL_MIS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POD33LL_MIS_CKT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UD18LL)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UD18LL)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UD18LL)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UD18LL)  w w 0
   TRACE PROPERTY  p25ll_ckt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25ll_ckt_rf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25ll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25ll_ckt_rf_sdc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25ll_ckt_rf_sdc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25ll_ckt_rf_sdc  nf nf 0
   TRACE PROPERTY  n25ll_ckt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25ll_ckt_rf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25ll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n25ll_ckt_rf_sdc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25ll_ckt_rf_sdc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25ll_ckt_rf_sdc  nf nf 0
   TRACE PROPERTY  dnw25ll_ckt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dnw25ll_ckt_rf  wr wr 0
   TRACE PROPERTY  dnw25ll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dnw25ll_ckt_rf  laddr laddr 0
   TRACE PROPERTY  dnw25ll_ckt_rf  waddr waddr 0
   TRACE PROPERTY  dnw25ll_ckt_rf_6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dnw25ll_ckt_rf_6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dnw25ll_ckt_rf_6t  nf nf 0
   TRACE PROPERTY  dnw25ll_ckt_rf_6t  laddr laddr 0
   TRACE PROPERTY  dnw25ll_ckt_rf_6t  waddr waddr 0
   TRACE PROPERTY  dnw25ll_ckt_rf_6t  laddrdnw laddrdnw 0
   TRACE PROPERTY  dnw25ll_ckt_rf_6t  waddrdnw waddrdnw 0
   TRACE PROPERTY  dnw25ll_ckt_rf_sdc  lr lr 0
   TRACE PROPERTY  dnw25ll_ckt_rf_sdc  wr wr 0
   TRACE PROPERTY  dnw25ll_ckt_rf_sdc  nf nf 0
   TRACE PROPERTY  dnw25ll_ckt_rf_sdc  laddr laddr 0
   TRACE PROPERTY  dnw25ll_ckt_rf_sdc  waddr waddr 0
   TRACE PROPERTY  dnw25ll_ckt_rf_sdc_6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dnw25ll_ckt_rf_sdc_6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dnw25ll_ckt_rf_sdc_6t  nf nf 0
   TRACE PROPERTY  dnw25ll_ckt_rf_sdc_6t  laddr laddr 0
   TRACE PROPERTY  dnw25ll_ckt_rf_sdc_6t  waddr waddr 0
   TRACE PROPERTY  dnw25ll_ckt_rf_sdc_6t  laddrdnw laddrdnw 0
   TRACE PROPERTY  dnw25ll_ckt_rf_sdc_6t  waddrdnw waddrdnw 0
   TRACE PROPERTY  dnw25ll_ck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dnw25ll_ck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dnw25ll_ckt  laddr laddr 0
   TRACE PROPERTY  dnw25ll_ckt  waddr waddr 0
   TRACE PROPERTY  dnwod33ll_ck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dnwod33ll_ck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dnwod33ll_ckt  laddr laddr 0
   TRACE PROPERTY  dnwod33ll_ckt  waddr waddr 0
   TRACE PROPERTY  dnwud18ll_ck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dnwud18ll_ck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dnwud18ll_ckt  laddr laddr 0
   TRACE PROPERTY  dnwud18ll_ckt  waddr waddr 0
   TRACE PROPERTY  m(UDNPDS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UDNPDS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UDNPGS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UDNPGS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UDPLS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UDPLS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PDS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PDS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PGS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PGS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LS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LS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STNPDH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STNPDH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STNPGH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STNPGH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STPLH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STPLH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d(DNNPDS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d(DNNPDS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d(DNNPGS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d(DNNPGS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d(DNPLS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d(DNPLS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d(DNNPDH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d(DNNPDH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d(DNNPGH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d(DNNPGH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d(DNPLH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d(DNPLH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PDDPS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PDDPS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PGADPS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PGADPS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PGBDPS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PGBDPS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LDPS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LDPS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d(DPNPDH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d(DPNPDH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d(DPNPGAH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d(DPNPGAH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d(DPNPGBH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d(DPNPGBH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d(DPPLH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d(DPPLH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RFNPDS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RFNPDS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RFNPGAS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RFNPGAS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RFNPGBS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RFNPGBS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RFPLS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RFPLS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RFNPDH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RFNPDH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RFNPGAH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RFNPGAH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RFNPGBH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RFNPGBH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RFPLH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RFPLH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C1)  l l 0
   TRACE PROPERTY  m(C1)  w w 0
   TRACE PROPERTY  m(C2)  l l 0
   TRACE PROPERTY  m(C2)  w w 0
   TRACE PROPERTY  m(C3)  l l 0
   TRACE PROPERTY  m(C3)  w w 0
   TRACE PROPERTY  pvar12ll_ck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var12ll_ck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var12ll_ckt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var18ll_ck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var18ll_ck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var18ll_ckt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var12ll_ckt_rf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var12ll_ckt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var12ll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var12ll_ckt_rf_3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var12ll_ckt_rf_3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var12ll_ckt_rf_3t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var12lldnw_ckt_rf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var12lldnw_ckt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var12lldnw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var12lldnw_ckt_rf  laddr laddr 0
   TRACE PROPERTY  pvar12lldnw_ckt_rf  waddr waddr 0
   TRACE PROPERTY  pvar12lldnw_ckt_rf_3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var12lldnw_ckt_rf_3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var12lldnw_ckt_rf_3t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var12lldnw_ckt_rf_3t  laddr laddr 0
   TRACE PROPERTY  pvar12lldnw_ckt_rf_3t  waddr waddr 0
   TRACE PROPERTY  pvar18ll_ckt_rf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var18ll_ckt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var18ll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var18ll_ckt_rf_3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var18ll_ckt_rf_3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var18ll_ckt_rf_3t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var18lldnw_ckt_rf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var18lldnw_ckt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var18lldnw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var18lldnw_ckt_rf  laddr laddr 0
   TRACE PROPERTY  pvar18lldnw_ckt_rf  waddr waddr 0
   TRACE PROPERTY  pvar18lldnw_ckt_rf_3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var18lldnw_ckt_rf_3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var18lldnw_ckt_rf_3t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var18lldnw_ckt_rf_3t  laddr laddr 0
   TRACE PROPERTY  pvar18lldnw_ckt_rf_3t  waddr waddr 0
   TRACE PROPERTY  pvardio12ll_ckt_rf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vardio12ll_ckt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vardio12ll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vardio18ll_ckt_rf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vardio18ll_ckt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vardio18ll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var25ll_ck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var25ll_ck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var25ll_ckt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var25ll_ckt_rf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var25ll_ckt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var25ll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var25ll_ckt_rf_3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var25ll_ckt_rf_3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var25ll_ckt_rf_3t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var25lldnw_ckt_rf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var25lldnw_ckt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var25lldnw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var25lldnw_ckt_rf  laddr laddr 0
   TRACE PROPERTY  pvar25lldnw_ckt_rf  waddr waddr 0
   TRACE PROPERTY  pvar25lldnw_ckt_rf_3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var25lldnw_ckt_rf_3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var25lldnw_ckt_rf_3t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var25lldnw_ckt_rf_3t  laddr laddr 0
   TRACE PROPERTY  pvar25lldnw_ckt_rf_3t  waddr waddr 0
   TRACE PROPERTY  pvardio25ll_ckt_rf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vardio25ll_ckt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vardio25ll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d(NDIO12LL)  a a 0
   TRACE PROPERTY  d(PDIO12LL)  a a 0
   TRACE PROPERTY  d(NTDIO12LL)  a a 0
   TRACE PROPERTY  d(NDIO18LL)  a a 0
   TRACE PROPERTY  d(PDIO18LL)  a a 0
   TRACE PROPERTY  d(NTDIO18LL)  a a 0
   TRACE PROPERTY  d(NWDIOLL)  a a 0
   TRACE PROPERTY  d(NDIO12LLHVT)  a a 0
   TRACE PROPERTY  d(PDIO12LLHVT)  a a 0
   TRACE PROPERTY  d(NDIO12LLLVT)  a a 0
   TRACE PROPERTY  d(PDIO12LLLVT)  a a 0
   TRACE PROPERTY  d(DND12LL)  a a 0
   TRACE PROPERTY  d(RWD12LL)  a a 0
   TRACE PROPERTY  d(DNWD12LL)  a a 0
   TRACE PROPERTY  d(NDIO25LL)  a a 0.2
   TRACE PROPERTY  d(PDIO25LL)  a a 0.0765
   TRACE PROPERTY  d(NTDIO25LL)  a a 0
   TRACE PROPERTY  rndif_ckt  w w 0
   TRACE PROPERTY  rndif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rpdif_ckt  w w 0
   TRACE PROPERTY  rpdif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rnpo_ckt  w w 0
   TRACE PROPERTY  rnpo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rppo_ckt  w w 0
   TRACE PROPERTY  rppo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rnwsti_ckt  w w 0
   TRACE PROPERTY  rnwsti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rnwaa_ckt  w w 0
   TRACE PROPERTY  rnwaa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rndifsab_ckt  w w 0
   TRACE PROPERTY  rndifsab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rpdifsab_ckt  w w 0
   TRACE PROPERTY  rpdifsab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rnposab_ckt  w w 0
   TRACE PROPERTY  rnposab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rpposab_ckt  w w 0
   TRACE PROPERTY  rpposab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rnpo_3t_ckt  w w 0
   TRACE PROPERTY  rnpo_3t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rppo_3t_ckt  w w 0
   TRACE PROPERTY  rppo_3t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rnposab_3t_ckt  w w 0
   TRACE PROPERTY  rnposab_3t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rpposab_3t_ckt  w w 0
   TRACE PROPERTY  rpposab_3t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rm1_ckt  w w 0
   TRACE PROPERTY  rm1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rm2_ckt  w w 0
   TRACE PROPERTY  rm2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ralpa_ckt  w w 0
   TRACE PROPERTY  ralpa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rm3_ckt  w w 0
   TRACE PROPERTY  rm3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rm4_ckt  w w 0
   TRACE PROPERTY  rm4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rm5_ckt  w w 0
   TRACE PROPERTY  rm5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rm6_ckt  w w 0
   TRACE PROPERTY  rm6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rtm1_ckt  w w 0
   TRACE PROPERTY  rtm1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rtm2_ckt  w w 0
   TRACE PROPERTY  rtm2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r(RM1)  r r 0
   TRACE PROPERTY  r(RM2)  r r 0
   TRACE PROPERTY  r(RALPA)  r r 0
   TRACE PROPERTY  r(RM3)  r r 0
   TRACE PROPERTY  r(RM4)  r r 0
   TRACE PROPERTY  r(RM5)  r r 0
   TRACE PROPERTY  r(RM6)  r r 0
   TRACE PROPERTY  r(RTM1)  r r 0
   TRACE PROPERTY  r(RTM2)  r r 0
   TRACE PROPERTY  mom15_wops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mom15_wops_rf  nr nr 0
   TRACE PROPERTY  mom15_wops_rf_3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mom15_wops_rf_3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mom25_wops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mom25_wops_rf  nr nr 0
   TRACE PROPERTY  mom25_wops_rf_3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mom25_wops_rf_3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mom35_wops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mom35_wops_rf  nr nr 0
   TRACE PROPERTY  mom35_wops_rf_3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mom35_wops_rf_3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mom16_wops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mom16_wops_rf  nr nr 0
   TRACE PROPERTY  mom16_wops_rf_3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mom16_wops_rf_3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mom26_wops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mom26_wops_rf  nr nr 0
   TRACE PROPERTY  mom26_wops_rf_3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mom26_wops_rf_3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mom36_wops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mom36_wops_rf  nr nr 0
   TRACE PROPERTY  mom36_wops_rf_3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mom36_wops_rf_3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mom46_wops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mom46_wops_rf  nr nr 0
   TRACE PROPERTY  mom46_wops_rf_3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mom46_wops_rf_3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mom15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mom15_ckt  n n 0
   TRACE PROPERTY  mom15_3t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mom15_3t_ckt  n n 0
   TRACE PROPERTY  mom25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mom25_ckt  n n 0
   TRACE PROPERTY  mom25_3t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mom25_3t_ckt  n n 0
   TRACE PROPERTY  mom35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mom35_ckt  n n 0
   TRACE PROPERTY  mom35_3t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mom35_3t_ckt  n n 0
   TRACE PROPERTY  mom16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mom16_ckt  n n 0
   TRACE PROPERTY  mom16_3t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mom16_3t_ckt  n n 0
   TRACE PROPERTY  mom26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mom26_ckt  n n 0
   TRACE PROPERTY  mom26_3t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mom26_3t_ckt  n n 0
   TRACE PROPERTY  mom36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mom36_ckt  n n 0
   TRACE PROPERTY  mom36_3t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mom36_3t_ckt  n n 0
   TRACE PROPERTY  mom46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mom46_ckt  n n 0
   TRACE PROPERTY  mom46_3t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mom46_3t_ckt  n n 0
   TRACE PROPERTY  mom13_wops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mom13_wops_rf  nr nr 0
   TRACE PROPERTY  mom13_wops_rf_3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mom13_wops_rf_3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mom14_wops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mom14_wops_rf  nr nr 0
   TRACE PROPERTY  mom14_wops_rf_3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mom14_wops_rf_3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mom24_wops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mom24_wops_rf  nr nr 0
   TRACE PROPERTY  mom24_wops_rf_3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mom24_wops_rf_3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mom13_ckt  n n 0
   TRACE PROPERTY  mom13_3t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mom13_3t_ckt  n n 0
   TRACE PROPERTY  mom14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mom14_ckt  n n 0
   TRACE PROPERTY  mom14_3t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mom14_3t_ckt  n n 0
   TRACE PROPERTY  mom24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mom24_ckt  n n 0
   TRACE PROPERTY  mom24_3t_ckt  l l 0
   TRACE PROPERTY  mom24_3t_ckt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rf_t2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rf_t2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rf_t3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rf_t3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rf_t4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rf_t4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rf_t5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rf_t5  n n 5
   TRACE PROPERTY  ind_rf_t6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rf_t6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rf_1tm_t2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rf_1tm_t2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rf_1tm_t3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rf_1tm_t3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rf_1tm_t4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rf_1tm_t4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rf_1tm_t5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rf_1tm_t5  n n 5
   TRACE PROPERTY  ind_rf_1tm_t6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rf_1tm_t6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rf_t2_psub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rf_t2_psub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rf_t3_psub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rf_t3_psub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rf_t4_psub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rf_t4_psub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rf_t5_psub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rf_t5_psub  n n 5
   TRACE PROPERTY  ind_rf_t6_psub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rf_t6_psub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rf_1tm_t2_psub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rf_1tm_t2_psub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rf_1tm_t3_psub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rf_1tm_t3_psub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rf_1tm_t4_psub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rf_1tm_t4_psub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rf_1tm_t5_psub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rf_1tm_t5_psub  n n 5
   TRACE PROPERTY  ind_rf_1tm_t6_psub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rf_1tm_t6_psub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t2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t2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t3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t3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t4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t4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t5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t5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t6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t6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1tm_t2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1tm_t2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1tm_t3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1tm_t3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1tm_t4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1tm_t4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1tm_t5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1tm_t5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1tm_t6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1tm_t6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t2_psub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t2_psub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t3_psub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t3_psub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t4_psub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t4_psub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t5_psub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t5_psub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t6_psub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t6_psub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1tm_t2_psub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1tm_t2_psub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1tm_t3_psub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1tm_t3_psub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1tm_t4_psub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1tm_t4_psub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1tm_t5_psub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1tm_t5_psub  n n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1tm_t6_psub  r r 0
   TRACE PROPERTY  ind_diff_1tm_t6_psub  n n 0
   TRACE PROPERTY  rndifsab_ckt_rf  w w 0
   TRACE PROPERTY  rndifsab_ckt_rf  l l 0
   TRACE PROPERTY  rpdifsab_ckt_rf  w w 0
   TRACE PROPERTY  rpdifsab_ckt_rf  l l 0
   TRACE PROPERTY  rnposab_ckt_rf  w w 0
   TRACE PROPERTY  rnposab_ckt_rf  l l 0
   TRACE PROPERTY  rpposab_ckt_rf  w w 0
   TRACE PROPERTY  rpposab_ckt_rf  l l 0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_   _
                        #        #                 #       *   *
                   #   #         #     CORRECT     #         |
                    # #          #                 #       \___/
                     #           ###################

LAYOUT CELL NAME:         lvs_digital_top
SOURCE CELL NAME:         digital_top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22        22

Nets:          145861    146513    *

Instances:     152185    151629    *    MN (4 pins)
                150574    147796    *    MP (4 pins)
                ------    ------
Total Inst:    302759    299425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22        22

Nets:           69612     69612

Instances:       9446      9446         MN (4 pins)
                 13787     13787         MP (4 pins)
                     4         4         AOI_3_1 (5 pins)
                     6         6         OAI_3_1 (5 pins)
                     2         2         OAI_3_3 (7 pins)
                     4         4         SDW3 (4 pins)
                     2         2         SUP3 (4 pins)
                  1187      1187         SPDW_2_1 (4 pins)
                    19        19         SPDW_2_1_1 (5 pins)
                    97        97         SPDW_2_2 (5 pins)
                    72        72         SPDW_2_2_1 (6 pins)
                     3         3         SPDW_2_2_2 (7 pins)
                     2         2         SPDW_3_2 (6 pins)
                   721       721         SPUP_2_1 (4 pins)
                     6         6         SPUP_2_1_1 (5 pins)
                   461       461         SPUP_2_2 (5 pins)
                    30        30         SPUP_2_2_1 (6 pins)
                   505       505         SPUP_2_2_2 (7 pins)
                     4         4         SPUP_3_2 (6 pins)
                   161       161         SMN2 (4 pins)
                  1953      1953         _bitcoreb (6 pins)
                 32203     32203         _invv (4 pins)
                     2         2         _invx10v (4 pins)
                    41        41         _invx11v (4 pins)
                     1         1         _invx13v (4 pins)
                     1         1         _invx15v (4 pins)
                     1         1         _invx19v (4 pins)
                     1         1         _invx24v (4 pins)
                   482       482         _invx2v (4 pins)
                   596       596         _invx3v (4 pins)
                  1261      1261         _invx4v (4 pins)
                   705       705         _invx5v (4 pins)
                   633       633         _invx6v (4 pins)
                   634       634         _invx7v (4 pins)
                    94        94         _invx8v (4 pins)
                   146       146         _invx9v (4 pins)
                   264       264         _mx2v (6 pins)
                  6950      6950         _nand2v (5 pins)
                    53        53         _nand3v (6 pins)
                   198       198         _nand4v (7 pins)
                  3696      3696         _nor2v (5 pins)
                    69        69         _nor3v (6 pins)
                    86        86         _nor4v (7 pins)
                     6         6         _pdw2v (4 pins)
                   180       180         _pup2v (4 pins)
                  7572      7572         _sdw2v (4 pins)
                  7988      7988         _smn3v (5 pins)
                 14048     14048         _smp2v (4 pins)
                  3906      3906         _tgmb (7 pins)
                  1616      1616         _xr2v (5 pins)
                   128       128         _xra2v (5 pins)
                ------    ------
Total Inst:    112033    112033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22         22            0            0

   Nets:            69612      69612            0            0

   Instances:        9446       9446            0            0    MN(N12LL)
                    13787      13787            0            0    MP(P12LL)
                        4          4            0            0    AOI_3_1
                        6          6            0            0    OAI_3_1
                        2          2            0            0    OAI_3_3
                        4          4            0            0    SDW3
                        2          2            0            0    SUP3
                     1187       1187            0            0    SPDW_2_1
                       19         19            0            0    SPDW_2_1_1
                       97         97            0            0    SPDW_2_2
                       72         72            0            0    SPDW_2_2_1
                        3          3            0            0    SPDW_2_2_2
                        2          2            0            0    SPDW_3_2
                      721        721            0            0    SPUP_2_1
                        6          6            0            0    SPUP_2_1_1
                      461        461            0            0    SPUP_2_2
                       30         30            0            0    SPUP_2_2_1
                      505        505            0            0    SPUP_2_2_2
                        4          4            0            0    SPUP_3_2
                      161        161            0            0    SMN2
                     1953       1953            0            0    _bitcoreb
                    32203      32203            0            0    _invv
                        2          2            0            0    _invx10v
                       41         41            0            0    _invx11v
                        1          1            0            0    _invx13v
                        1          1            0            0    _invx15v
                        1          1            0            0    _invx19v
                        1          1            0            0    _invx24v
                      482        482            0            0    _invx2v
                      596        596            0            0    _invx3v
                     1261       1261            0            0    _invx4v
                      705        705            0            0    _invx5v
                      633        633            0            0    _invx6v
                      634        634            0            0    _invx7v
                       94         94            0            0    _invx8v
                      146        146            0            0    _invx9v
                      264        264            0            0    _mx2v
                     6950       6950            0            0    _nand2v
                       53         53            0            0    _nand3v
                      198        198            0            0    _nand4v
                     3696       3696            0            0    _nor2v
                       69         69            0            0    _nor3v
                       86         86            0            0    _nor4v
                        6          6            0            0    _pdw2v
                      180        180            0            0    _pup2v
                     7572       7572            0            0    _sdw2v
                     7988       7988            0            0    _smn3v
                    14048      14048            0            0    _smp2v
                     3906       3906            0            0    _tgmb
                     1616       1616            0            0    _xr2v
                      128        128            0            0    _xra2v
                  -------    -------    ---------    ---------
   Total Inst:     112033     112033            0            0

o Statistics:

  4 source nets were deep shorted to 2.

   5900 layout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2566.  21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3294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40 mos transistors and 21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by split-gate reduction.

   668 source nets had all their pins removed and were deleted.

o 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s:

   Ports:        VDD GND i_data_sdm2_0 i_fs_ctl i_i2s_mode_0 i_data_sdm2_1 o_i2s_data i_spi_sck
                 i_spi_cs i_spi_mosi o_spi_miso i_data_sdm1_1 i_data_sdm1_0 i_fil_test
                 i_data_sdm1_2 i_hp_ctl i_clk_6144k i_rst i_i2s_mode_1 o_i2s_clk o_i2s_ws
                 i_data_sdm2_2

**************************************************************************************************************
                                         SUMMARY
**************************************************************************************************************

Total CPU Time:      13 sec
Total Elapsed Time:  17 sec

----------------------------------------------------------------------------------------------------------

我的问题是:报告末尾附近的红色部分内容说一些net  pin transistor 被delete掉了,是这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大,这是正常的?

楼主:
同学的设计的LVS报告里没有这些话,为什么我的有,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