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新人请大虾们帮助,如何计算布线的余裕

楼主(2012-06-16):
小弟现在用ICC做一个block的layout,发生了很严重的routing overflow(congestion map 40%左右的地方是红色的)。单纯的把block的高度扩大一倍之后,依然有很严重的routing overflow(20%左右的地方是红色的)。在这之后,根据module之间的连线关系做了Partition,调整了FP,并且做了port位置的优化,最后终于做到了overflow是0%。问题是老板要求把面积尽可能做小,最好是原来的高度……昨天单纯的把高度设定成原来的高度,结果一跑发现还是很多overflow。。。
个人觉得压缩到原来的尺寸是不可能的了,但是觉得还是应该可以一定程度的压缩的。想请教大虾们,在进行size shrink的时候,该如何设置一个比较合理的数值呢?因为跑一次的时间比较久,不想盲目的设定一个高度扔上去跑。
老板给了一个思路是在2倍高度的结果上计算还有多少布线的余裕,根据这个余裕进行shrink。可是这个当前版图的布线的余裕该如何计算呢?

网友:
H和V方向都是几层metal绕线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7层

网友:
V:7层
H:7层

还是加起来7层?

楼主:
不好意思,没回答清楚。
是一共加起来7层
不过可用在这个block的布线资源只有M2,4,6(H方向)以及M3,5,7(V方向)
现在是V方向的congestion更严重些
这个模块的尺寸是9000x1400um,现在想做到9000x700um。。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模块里面主要是通往其它TOP模块的三条BUS,很耗时间,做一个placement要20个小时,然后GR要10个小时这样。。。

请问都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这个问题我也一直迷糊着,我现在这个项目nanoroute以后overflow都已经到H:50%~60%  V:>30%的样子,但是一直到后面都可以布通的,以前有看到资料说不要超过20%,我现在的项目大多是3层金属,不知道这样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网友:
看EETOP長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