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阻的第三端接sub还是接gnd!?

楼主(2012-06-17):
我用0.13um的工艺做仿真, 工艺库里面的poly电阻的第三个端口是接subcontact, 还是sub!, 还是gnd! 的呢? 接这三种不同的node仿出来的差别好大呀。请教到底该怎么接才是正确的?

网友:
看看pdk model说明,应该是接gnd

网友:
仿出来哪个和 标称的 比较接近呢?

楼主:
接了gnd! 就比较差, 接sub最接近ideal模型的仿真结果。

网友:
nwell 电阻? 你说的第三端是N+ ?如果是显然接sub啊

楼主:
poly oprpp 电阻。 是在p substrate 上面的。如果是在NWELL上面的话第三端不是应该接Vdd吗?

网友:
nwell就是接VDD, 你那第三端是P+, 那接衬底不就是接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接了衬底和接地后的仿真差别有些大, 接地后LNA的gain会掉下来4,5个dB,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Is there some capacitors between substrate and Ground?? It could change your output cap?

网友:
BTW, generally, for the Rpoly on P-type substrate, we connect the 3rd terminal to substrat. Because there is a relatively big parasitic capacitor between Rpoly and p-substrate, when you connect it to GND, the simulation result will be changed.

网友:
看PDK中你的电阻坐在什么东西里面,pw还是nw还是其他?
这有啥好讨论的???!!!

网友:
不要誤導別人,sub可以不接電位無妨

网友:
这个问题曾经问过foundry,他们说第三端一般是表示sub,不同的电阻类型可能有不同的接法,根据sub类型去接。

网友:
要看工艺文件,我用过第三端接vd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