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后仿是提取Calibre with noRC(也就是不提取RC的后仿)和前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6-17):
后仿是提取Calibre with noRC(也就是不提取RC的后仿)和前仿有什么区别???

网友:
某些工艺有WPE效应,其它的后仿中会有AS之类的参数,表示源漏的面积。

网友:
兩個應該差不多
差在MOS的寄生電容

网友:
device parasitic will be modeled.

楼主:
那AS之类的参数在那看呢??
MOS寄生电容前仿不是也已经体现出来了吗??no R/C后仿又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A:
在前仿的时候,通过传递与器件尺寸有关的AS估算数值到网表中取代器件模型的缺省数值。
在后仿中,真实的源漏面积提取出来后转换成真实的AS数值写入网表中。
考虑到版图中有可能的源漏区共享问题,这部分参数有可能在后仿中变得比前仿还小了。
但是电路设计总是要留有足够的裕量的,如果这点差别会影响电路性能,那么这个电路一定有问题。
如果前仿和no RC后仿的结果有很大差别的话,我宁愿相信是后仿提取过程出了问题,是CAD流程或者PDK的问题。

网友(2014-04-17):
回复 楼主:
    器件有源区面积等参数前仿不准,后仿准确。这影响lod和wpe效应

网友(2016-07-06):
@amodaman 我是用SMIC 0.13工艺 也出现了前仿和no RC后仿的结果有很大差别,是CAD流程或者PDK的问题,如何处理?

网友(2025-06-12):
引用 网友A:
在前仿的时候,通过传递与器件尺寸有关的AS估算数值到网表中取代器件模型的缺省数值。
在后仿中,真实的源 ...

你好,那我想问下,我的前仿是数字模块,就是function,然后pr的同事做好版图后我提了一个noRC的后仿文件,但是这个前后仿的差距就比较大。我想问的是这里的差距主要是来源于fuction和晶体管之间的差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