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xmon 对PCI9656引脚不能操作

楼主(2012-06-17):
小弟现在在学习PCI9656这块芯片,现在遇到了如下几个问题,还望论坛的GGJJ们不吝赐教下啊~~
1: PLXmon软件可以检测到我的PCI9656,设备号等都是正确的,但是,使用PLXmon 对其控制的时候,该芯片的相关功能却实现不了,例如,可以用PLXmon软件的 RUNTIME 里面的 assert eecs和eesk,对eeprom的片选eecs引脚和时钟EESK引脚置高,但是勾选如上两个引脚后,却发现板卡无任何反应。
2:我的板卡上检测不到EEPROM,eedi/o 已加上上拉电阻,却始终检测不到EEPROM,EEPROM型号是用的PCI9656芯片手册上推荐的93lc56b,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下EEPROM的封装是不是和参考设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