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个极点,这个相位裕度怎么来的???

楼主(2012-06-17):
A=f/fp1求出f
然后再180-90-arctan(f/fp2)-arctan(f/fp3)
这样子做出来的不是-78.3

应该用什么方法求????
画出波特图,??

网友:
写出传输函数,用MATLAB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给个具体点的说明吗
用MATLAB求相位裕度,暂时还没试过呢
另外上面图贴的方法只求出了极点,零点暂时没有考虑呢,这样也能行

现在还一般手算为主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做出这么个东东来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带宽求错了。。。

网友:
第二极点和第三极点都远远小于单位增益带宽,你要做
振荡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具体点吗??
传输函数我是按三个极点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做振荡器
这个是补偿前的
现在在求补偿前的相位裕度的时候遇到了点麻烦

网友:
回复 楼主:

相位裕度的计算方法是有条件的,你的第二第三极点靠的很近
先跑pz看看零极点的分布比较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matlab,手算就是那个答案,你要先求出单位增益带宽,你求的方法不对,你不会求说明你没仔细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给个具体点的解答吗
自己现在确实搞混乱了没理出头绪来
先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另外,我在帖子里面的求法问题在哪里???
单位增益带宽?因为现在所看的书是RA的,这个提到的不是很多!而Gray的里面被翻译的狗屁不通
能说明白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找出问题了
方法没错
是你说的在求增益转化为dB表示的时候出问题了

没有那么大101dB
方法是对的
算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