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fb在streamOut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6-17):
求助各位一个问题

在edi中导出gds,准备在icfb中打label后导出gds时,icfb报了警告,内容的意思是在cadance soc encounter的streammap中定义的一些layer没有被使用,因此忽略这些layer;

我的设计flow如下:
1.在icfb中,先将STD,IO,IP的gds streamin进去,然后修改cds.lib的内容,INCLUDE那几个已经streamIn的lib;
2.然后再在最后的整体设计中,将设计streamIn到icfb里面,打完label后streamOut;

可以确定的是,这些警告是不应该出现的,而且在后续的LVS中会报一些warning;意思是,设计中的STD,IO,IP都没有被定义过。

猜测,应该是icfb在导出整个设计的gds的时候,要做什么选项,把STD,IO,IP的gds,“附带”到设计中。求助,应该要怎么设置。

网友:
流程搞错了吧?
STD IO IP是在encounter中merge 的。
icfb stream in 的时候,一个gds 已经包括了所有的数据了;基本不需要在将std io ip streamin 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在edi中merge,但是这次做是不想把STD和IO,IP在edi中merge;
请问可以不?

网友:
可以!
只要想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