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nd和pgnd在layout中如何连接

楼主(2012-06-17):
模拟电路部分的nmosfet的bulk以及pplus guard ring都连接gnd。可是在一些开关管的时候,ldnmos的source 和 bulk 都是连接pgnd的(包括驱动电路部分)。
那么芯片的部分衬底接gnd,部分接pgnd,这样好吗?
  有的工艺支持衬底隔离的nmos/ldnmos,如果这部分电路的bulk接pgnd,那么真个衬底全部是gnd的,这样是不是更好?

网友:
这个都可以吧。有些芯片pgnd与gnd是两个不同的引脚;有些则是一样的。如果本身就是一个引脚,那在版图中当然要连接到一起。如果芯片定义为两个不同的地,那版图中是走不同的pad的。当然在跑LVS是,我们将netlist中两者接到一起,版图中也用一根临时的金属线短接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