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 ncelab cannot find any unit under ~~~

楼主(2012-06-17):
ncelab: *W,CUNOUN: Cannot find any unit under basic.cds_thru.spectre in the design libraries.ncelab: *E,CUCFUN: instance 'I11 of the unit cds_thru' is unresolved in 'pllmml.dts:schematic'.

综合出来的verilog文件,导入到cadence里面的的时候,自己生成了很多cds_thru的短路元件,

这个元件在spectre仿真器里面是可以正常仿真的,但使用AMS时候就出现上述错误,找不到元件!

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清大家帮个忙~~

我用的user6 MIM720,难道版本不够新??

网友(2012-08-31):
解决了么?
同样碰到类似的问题。lab中碰到的。
看起来是因为参数没有单位,比如A,s,V等

网友(2015-06-17):
同样问题 关注中

网友(2017-02-23):
同样出现该问题,求助

网友(2017-06-20):
同样的问题,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2023-02-08):
啊这,还是没有解决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