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神vco偏置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12-06-18):
     我现在在做0.13u 3.3v DAC的PLL,其中有一个vco偏置电路的限频电路没有设计出来,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给个限频电路的设计结构,要求输出电压在1.6V左右,我的vco采用的是电压控制频率的,谢谢!!!!!!!!!!

网友:
你好,请问你的偏置电路是用什么结构实现的?偏置电路对VCO的相噪影响大吗?

楼主(2013-03-28):
回复 网友A:

    偏执电路是共源共栅结构,实现电压反向,对vco的影响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