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中锁存器怎么设计

楼主(2012-06-18):
我做了个DAC,其中开关需要锁存器来同步电路,但是仿真结果不好,因为时钟mos管的原因,是输入和输出电压变化很大,信号完全失真了,这该怎么调呢?

楼主:
大家有谁做过和知道的,希望能够指导指导我,这个一直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
DAC的输入怎么是模拟信号?DAC指的不是模数转换?

楼主:
是锁存器的输入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你能告诉我你做的是什么类型的DAC?
R2R? 还是温度计码? 还是1/N码?

电压输出还是电流输出?

同步电路一般是用寄存器不用锁存器。
最简单的寄存器就是DFF。

楼主:
温度计码  电流舵型DAC,时钟驱动器的设计是否必要?

网友:
温度计码的译码很多资料都有,为了使信号跳变一致,要用到fifo,预留半个周期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