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定义这样的clock

楼主(2012-06-18):
这两种方法哪种可行啊

网友:
2)与实际比较接近(S的延迟可以自动计算出来)

楼主:
谢谢陈版主,我再说的详细一点,这个图如何处理啊

网友:
先用脚本计算p的位置,然后用(B)

楼主:
明白,谢谢陈版主

网友:
你的delay line应该是软件可配置的来调整delay 值,我们的做法是先设置住case,让delay line走bypass路径,然后在创建B clock的时候,直接用-shift  option让它移1/4 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住case和走bypass路径是不是就是只走delay0的路径?

网友:
明白 謝謝版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用脚本 来计算p点呢?

网友:
方法很多,去问楼主

网友(2020-09-27):
同问:怎么计算P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