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计算机体系结构

楼主(2012-06-18):
也许是本人天资愚钝,做到快毕业了也没领悟出写verilog和计算机体系结构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也许是实验室的东西做的太粗糙。。。。
哪位大侠可以赐教一番,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
???觉得好奇怪的命题,我觉得除了他们都是基于数字设计的基础外,他们不会有太直接的关系吧。
你做CPU芯片设计,还是什么设计哦?根据研究对象理解吧。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想做数字前端,但是没写过多少代码,基本语法还懂但是没有自己的代码风格。听不少人给我建议,想要对verilog code有更深的理解,需要把计算机体系结构研究透了。我现在想想,也许是现在IC公司都在做soc的原因吧。

网友:
先搞懂一种吧。在CPU论坛上的CPU设计验证可能对你更有帮助了。呵呵。

网友:
hdl是用来对数字系统进行建模的。
计算机系统可以说是组成最复杂,功能最完备的数字系统的代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对系统的概念还不是太清晰,毕竟是做无线通信出身的。大多时候我只能和功能模块打交道。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还想追加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给一个大概进阶学习的过程,让我心里有点数。或者说一般的数字前端工程师的成长过程。先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读一读openSparc的代码,也是verilog写的。
简直就是电路图一样呀。直接上DFF,中间assign连接,就是电路图呀。

verilog是描述电路的,对电路的理解是根本。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不能给点资料看看呢?(这样是不是有点得寸进尺哈哈~~) 麻烦了哈!
email:pengyongche@gmail.com

网友:
一般来讲,大概是这么个过程。

数字电路(基本逻辑,基本结构)
模拟电路(基本模拟概念)

数字集成电路(集成电路基本原理,包括数字,模拟层面的理解)
hdl描述语言
脚本语言
验证语言(这里面包括软件的一些思维方式和工程方法,如果想往这方面发展的话,可以稍微展开一点)

asic流程上的所有过程(很多方面,但到封装之前的基本知识“数集”里面应该都包括了)
fpga流程上的所有过程(和上面差不多)
------工程师到这里就可以了------

计组(系统级观念,有处理器,有存储器,有互联结构的系统都可以看成是计算机系统,可以展开到很大,每一个子部分,都可以用到上面所有知识)
------到这里的工程师很少------

体系结构(计组是工程层面的问题,体系结构是科学原理层面的问题,这个层面包含上面所有知识,设计对象一般都是抽象模型,可以展开到很大,并且包含软硬两部分)
------到这里的一般是科学工作者------

后面这两部分是数字工程师相对于模拟/射频工程师所特有的,做系统级架构的,一定要从做数字系统的人里面出。当然相关产业发不发达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过3个月左右,会发一个mips2k的核,感兴趣的话,可以适当留意一下。

网友:
收录下  同为数字新人 迷茫中

网友(2013-09-19):
数字设计和计算机体系结构 这本数很完美的回答了楼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