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

楼主(2012-06-18):
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 由于建立时间与保持时间的和是稳定的一个时钟周期” 。
小弟对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还不是很明白,想问问大家,这个是不是想1+1=2,是句定理什么的,或者在特定的什么条件下面成立?求讨论?

网友:
更严格的说,应当是最快的时钟周期。因为不能比保持时间早,不能比建立时间完。

网友:
在同一时钟域下,基本成立。我觉得应该是建立时间+保持时间 小于等于 一个时钟周期。

网友:
库所要求的最小建立时间+最小保持时间  小于等于 一个时钟周期。

实际的建立时间+保持时间 等于 一个时钟周期(忽略clock skew、clock jitter、OC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

网友:
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是指数据在时钟沿保持稳定的最小时间,只能说,最快周期是建立时间跟保持时间的和。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