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CC怎么忽略error

楼主(2012-06-18):
Error: Failed to read tile table property of reference librarycellALL1_gandring_macro.
(APL-080)

怎么让ICC忽略这个error

我只想把macro当成黑盒子,不管别的,怎么能让它不报error呢

报了error就进行不下去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哎,怎么没人踩呢

网友:
cmMarkCellType , mw做好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回复,小弟水平有限,还望多多详解。

    我是把模拟部分做成个macro,然后在顶层自动布局布线,在顶层不考虑macro接口的时序。

模拟macro的mw做好了,不过 lib里只是定义了接口的一些电容参数。用ICC做的过程中老是报上面的

error。还有上面的那个命令好像是milkyway工具的吧,只是不知道那个工具的作用是什么,没怎么用过。

具体这个命令怎么用才能达到我的需要呢。求赐教!!!

网友(2012-09-04):
回复 楼主:

   LZ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
set_app_var sh_continue_on_error 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