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给某个module加power ring的问题

楼主(2012-06-18):
如题,有某个设计,EEPROM+DIGIT,EEPROM是foudary给的black block,DIGIT是verilog描述的代码
现需要给DIGIT加上一个power ring,并且EEPROM和DIGIT的供电分开供电
求助,如何给DIGIT加上电源环?
不要说addRing,这个我知道,我就是不知道addRing的里面要加上什么选项才能把DIGIT给弄个ring出来

楼主:
回复 楼主:

新人,
    up!

网友:
addRing这个command,你查手册看了么?
不是有core rings和block rings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了,
查了之后我在GUI里面也设置了,
blockring感觉好似只能对ee这样的ip有用;我今天对digit的那个module试了半天,老是报错,好像意思是这些用verilog写成的module不认为是block。

网友:
你如果只给数字的加,那就单独做数字这部分不行吗?
或者,你用定义坐标的方式加r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个意思的,但是呢,考虑到一些设计上的因素,需要把Ip和这个digit一起做了,

想问问,这个只给digit加ring,可行否?
还有就是,block 在设计中,一般是不是指代IP?

网友:
一起做也可以,,你用我说的那个指定坐标的方式加加试试
怎么叫法无所谓,一般IP叫macro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