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nterface中的sequence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2012-06-18):
各位:
      正在看uvm-1.1库中自带的example,其中有apb的interface中一段如下:
          clocking mck @(posedge pclk);
                output  paddr,psel,penable,pwrite,pwdatal
                input prdata;

                sequence at_posedge;
                     1;
                endsequence : at_posedge
          endclocking :mck

      然后我就不明白,这里面的sequence是干什么的,有什么意思。在《SystemVerilog for Verification,3nd Edition》中搜索了一下,里面“sequence”出现的地方好像都是说激励生成的时候的事情,我实在是疑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呀?

网友:
是assertion的中的一个层次。
大哥,你好歹读个 SystemVerilog LRM行不??
提这种问题,我果断表示无语...............................永远不自己研究和学习的坐等答案的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开发人员,话重了点,不过这个问题确实让人无语...............................

网友:
牛逼 的楼上学者

网友(2012-11-21):
sequence用来描述一个行为序列,几个sequence可以组合成更加复杂的有序的行为序列。这里的 at_posedge就是一个废话,因为他总是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