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ipscope对FPGA的外部输入输出有影响么

楼主(2012-06-18):
我最近调试一个PCI板子(用的是spartan 3),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原本一个好用的程序,我仅仅对其中的chipscope做出更改后,在系统上的响应就不对了。
   请问chipscope对FPGA的IO有影响么?
   谢谢!

网友:
可能会改动IO时序,如果直接抓端口信号的话....

网友:
应当是对时序有影响,chipscope也是占用资源的。

网友:
可能主要原因还是你的时序建立得原先就不稳固,在正常与非正常之间,一段加入其它逻辑,就出问题了。
可能修改下input, output delay约束,改变下时间窗口,对内部寄存器也注意看看timing,

另外,如果你的chipscope如果直接选取pin上的信号的话,布线时是会报错的,你的没有报错,说明应没有直接选取IO上的PIN, 但要是也比较靠近IO,也会对IO附近的时序产生较大的影响,你可以换换采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