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mos版图

楼主(2012-06-18):
请大侠指点:pmos版图什么时候 该用双guarding的形式,什么时候打单guarding

网友:
静候指教。。。

网友:
双guarding多用于防止latchup,大电流输出电路及其buffer电路用。
低电流可用单。

网友:
一般我们在ESD的时候会采用双guarding的形式,主要是为了防止latch up.

还有一般我们在单个模拟模块画完的时候也会用双环,
个人理解:不管是模拟还是数字都采用先P环在NWELL 环,感觉这样他们之间的串扰应该会小点.

网友:
还有在大功率器件的外围也会加双环隔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双环包含PMOS本身阱里的环么?
如果在P环外再打N环,N环接什么电位,会影响相邻模块吗?

网友:
一般是画功率管的时候就用两层  本来才画过功率管

网友:
3,4楼正解

网友(2015-04-18):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多大的功率器件属于大功率器件,有没有一个大概的划分标准?
谢谢。

网友:
一班怕被干擾的block or 容易產生雜訊的地方就會用到

网友(2015-12-18):
回复 网友B:

   大于50mW的就是大功率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