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下clock_uncertainty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2-06-18):
遇到一个问题

我的设计始终74ns;
内部有clk2和clk32分频;

根据我曾经在论坛上看到的uncertainty的设置:
setup 10%clk_period
hold 5%clk_period;

对于clk32这个时钟,时钟周期都是2368ns,按照上述的要求进行设置的话,是否会过大了些?

uncertaity是不是有个设置的上限,或者说一般设置多少就可以了?

楼主:
补充一下,我感觉uncertainty
setup设个0.5
hold设置0.25就差不多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

楼主:
up and look for help!

网友:
DC只分析setup吧

网友:
dc的时候或许uncertainty可以大一点,不考虑hold时间,不过在后面布局布线的时候通常会改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错,DC确实只分析setup;它要是报了这些min delay的错误,是该忽略?

网友:
可以先多留点margin,主要还是要看optimization后timing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可是在PR之后的op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了,你的意思是说,dc下uncertainty不设置-hold 的时间

然后PR的时候再加上?

网友:
DC 主要优化的是datapath path,我们在dc阶段,一般通过把clock period卡到signoff的70%,比如signoff的频率是10ns,那么综合就是按照7ns来run, clock uncertainty的值一般是要看PLL的jitter再加一点margin。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之后的呢?比如PR的时候的优化,这个时钟还是按照70%来么?PT下呢?

以及分频时钟也取70%?

网友:
在时序不紧张的前提下,可以尽量设置的大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APR的时候也会进行时序分析的呀,在APR的时候就可以看到hold的时序。我们师兄说如果hold过不了的话可以考虑改变约束。当然面积要够

网友:
看EETOP長知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dc的时候如果报了hold,也就是min_delay violation,可以不用管。
然后在PR的时候可以修正?其实可以发现,在dc的时候,如果把clock latency或者hold uncertainty设置的大一些,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直接忽略,因为后面布局布线的时候还要插入buffer,而且元器件的位置改变等等都应该会改变线上的延迟时间
,在后面uncertainty的大小可能要改,来满足APR 的时序。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不要去管hold的时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uncertainty的是改大还是改小?
我现在是在dc下只设个setup的uncertainty
然后给PR工具的uncertainty有原来的setup还有新的hold;
然后做完CTS后,就把时钟的相关属性去掉,再加上一个微小的uncertainty去做postRoute OPT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你用原来的uncertaity可以过得了hold和setup的timing分析的话就不用改,不然的话就该小,我是这样改的

网友(2014-04-30):
这个setup的uncertaity究竟根据什么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