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out clk

楼主(2012-06-18):
各位大侠,在一个设计中,时钟系统是对PLL进行分频产生的若干时钟,那么在综合时这些分频后的时钟约束
是采用create_generated_clock 还是 create_clock,有何不同?

网友:
用create_generated_clock,才可以跟踪到正确的clock path。用create_clock则是将该节点作为起始点即clock path的起点(即latency=0ns或你设定的值)。

楼主:
如果这些分频的clk和clk_source不需要balance的话,那么两条命令又有何不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假如PLL的几个输出时钟之间(或与原时钟直接)需要互相采样,那么用create_generated_clock可以在计算clock path时,将它们追踪到一个共同的时钟源,找到它们间的正确延时关系,用于计算 launch clock path和capture clock path(Altera中称为latch clock path)。

如果PLL只有一个输出时钟,而这个时钟又不和原时钟相互采样,那么用create_clock或create_generated_clock效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