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modelsim仿真和chioscope验证的波形不同的原因

楼主(2012-06-18):
如题,可能各位大神觉得问题没有针对性,我就是想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在什么情况下,和解决办法。

网友:
chipscope里有很多时序问题需要考虑,不能保证其时序和仿真时完全一样。

网友:
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奇怪,很常见的事情。
最首先的,你能保证你的TB与上板环境一致吗?case之类的, 或者更基本一点,你的时钟、复位、跨时钟域等有没检查过?比如将信号拉至test pin用示波器测下波形?

chipscope也是用时钟检测的,你先得保证采样时钟没有问题, 然后再继续做些基础检查,看最简单的功能是否正常,再来检查更高层功能不一致的原因。

网友:
如果条件正确,modelsim后仿应该和chipscope没有本质区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