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encounter中timing 时setup 和 hold 相对于uncertainty设置的时间最小值为多少

楼主(2012-06-18):
大侠们,我在做encounter中,设置uncertainty 时间为0.5,这样设置会不会很小,时钟频率为100MHz,然后如果以0.5的uncertainty 时间的话,setup 和 hold能够认为正确的范围是怎样的。

网友:
在时序收敛的前提下可以尽量设的大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如果设成1就过不了,改变面积大小可能可以通过。若果实在不行,这个大小可以么

网友:
uncertainty不是这么猜的,
一般的做法看置顶FAQ

网友(2012-12-17):
回复 网友B:

去看了一下FAQ里面Q1.8      原理是那么说没错,但是set_uncertainty的 -setup 和 -hold项分别表示,applied to setup/hold check only,不应该直接用来给值,至少用这个命令是不对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太明白你说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问一个问题,

如果主时钟的uncertainty已经确定为1ns,那么其分频时钟的uncertainty是一样的这个值么?如2,4,8分频等,分频当做同步和异步处理时,这个uncertainty是不是有不同的?

网友:
我们设的就是0.5 为啥设这个值 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D:

setting of uncertainty

 Uncertainty
ClockOCVXtalkPLLGap between the
skew delayJitterPre And Actual
Logic Synthesis +
(Pre Layout STA)
Prototyping +-
P&R(Ideal)
P&R(PropagatatedCLK)+-
Setup without Xtalk SDF
Hold without Xtalk SDF--

Sign Off +-
Setup with Xtalk
Hold with Xtalk +-

○:预测值
●:已定值(已经确定的值不能考虑为Uncertainty)
+ :规定值
- :不需要的值
Note:
The PLL jitter needs not be cnsidered at hold check value,because the
same edge as the CK is checked.However,the pll jitter needs to be considered
when the edge is different than the CK or when the clock domain is different
than the CK.

The vaule is different among the PR flow.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问hold with Xtalk 为什么需要+ PLL jitter 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Note:
The PLL jitter needs not be cnsidered at hold check value,because the
same edge as the CK is checked.However,the pll jitter needs to be considered
when the edge is different than the CK or when the clock domain is different
than the CK.

网友(2017-03-01):
回复 网友B:

   版主,问个问题,我现在有个大周期的时钟325000ns。uncertainty设置为70.结果出现很大的hold违例。这种时钟设置是否合理?我猜想,是否可以认为一条理想时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