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仿真latch的offset电压(蒙特卡洛脚本不会写啊)

楼主(2012-06-18):
谁能教教我蒙特卡洛如何用cadence仿真啊,大神门

网友:
首先要有mc的model;
然后在spectre的tools里面的monte carlo设置一下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设置啊,那个窗口我也看见了

网友:
等待高手指点。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论坛里下载清晰版ADE教材,和lab文件
里面有详细的教你如何设置蒙特卡洛仿真。
自己去看吧,我也只能告诉你这么多。

在ADE中没有什么所谓的脚本,公司里
为了逃避license费用才会自己写脚本跑
因为这个feature需要另收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吧,我慢慢的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