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怎么仿真阈值电压随温度的变化

楼主(2012-06-18):
怎么仿真阈值电压随温度的变化

网友:
使用一个栅漏短接的NMOS管,上拉一个恒流源到电源,调节电流源使NMOS管电压接近开启电压,DC仿真此点的温度系数曲线就基本上等于开启电压的曲线了。PMOS同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nice。。。

网友:
VTH 和 gm或gmb或ro这些参数一样都是可以直接仿真出来的。
添加一个文件,文件后缀与spicemodel一样,*.scs文件即可。
这个文件和model的添加一样。
文件内容为你说关心的晶体管的设置,如果不知道直接去google。
如果还不知道再来问我。
goodluck

网友:
使用一個柵漏短接的NMOS管,上拉一個恆流源到電源,調節電流源使NMOS管電壓接近開啟電壓,DC仿真此點的溫度係數曲線就基本上等於開啟電壓的曲線了。PMOS同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不知道这个文件怎么得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算了,我帮你帮到底吧。
今天我抽空写个文档,你明天搜索我的帖子好了。

网友:
搭个电路,DC仿真,扫温度,然后选取Vth参数,就画出来

网友D:
DC仿真,扫描温度,然后print管子,会出来一个表,不是图像,但是有数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谢谢了

网友(2014-07-22):
回复 网友B:

   在hspice中该如何仿真gm ~vgs的曲线呢?

网友(2015-04-14):
都不太理想,感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帖子在哪?谢谢。

网友(2016-06-28):
回复 8# afilter  这个vth参数在哪里选取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太热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Hspice可以用.probe gmo(M1)

网友(2020-02-03):
不在明白写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F(2022-04-05):
引用 网友D:
DC仿真,扫描温度,然后print管子,会出来一个表,不是图像,但是有数值的

但是我print出来的只是一个温度下的各个参数哎,不是不同温度下的某个参数的图表

网友(2023-02-20):
引用 网友F:
但是我print出来的只是一个温度下的各个参数哎,不是不同温度下的某个参数的图表
...

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