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74hct

楼主(2012-06-18):
如图所示,在输出选择I1时(此时I1输入脚悬空),
Y输出会有数据(乱码),但是为了配置不同的产品
(不同的产品采用同一个主板),有时候I1脚就是需要悬空。
(即不接小模块)。
请问各位大虾,有没有好的处理方法。

网友(2012-07-25):
接一个1M的电阻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