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RHEL5.8 x64上安装ISE 14.1出现segmentation fault

楼主(2012-06-18):
100资产
小弟最近在RHEL5.8 x64上安装些EDA软件,别的都挺顺利但是安装ISE 14.1时运行./xsetup出现segmentation fault,运行bin/lin64下的xsetup也是如此,有知道如何解决的大哥麻烦帮下忙,谢谢!电脑已安装显卡驱动!

网友:
安裝xilinx ISE時,最好在shell下,暫時將PATH變數,設定為basic and clean的型態 !!
例如 :
1.open終端
cd  <your_ISE_install_dir>

2.keyin :
export PATH=/bin:/sbin:/usr/bin:/usr/sbin:/usr/local/bin

<<  千萬不要附加 " $PATH "  !!  >>
3.install ISE :
./xsetup

提供參考  !!

网友:
虽然Xilinx官方称支持RHEL,但是问题多多。我建议你换uBuntu 10.10。
先前一直用到13.4没有任何问题,尤其是64-bit系统。

网友:
主要是path环境变量的问题,把不需要的注释掉,
这个折磨我很久了

楼主:
先谢谢各位大哥了,小弟我等下就试试!

楼主:
确实是PATH变量的问题,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ISE会这样的,别的软件都用的好好的!
感谢2楼和4楼的回答!

网友(2012-08-13):
This is really a nice and clean solution.

网友(2012-10-09):
回复 网友A:

Set up 14.2 in Centos 6.3, export PATH as your advice, It doesn't work!

can you give me some tips?

网友:
回复 网友B:

0.請再次確認您的PATH設定及操作 !!  ( <<  千萬不要附加 " $PATH "  !!  >> )
1.我在cetos5.8安裝及使用xilinx 14.1及14.2都是OK的 !!
2.我現在目前尚未升級到centos6.x.........所以並不清楚套用在centos6是否也行得通 ??

提供參考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换装13.4,安装成功,可是在终端运行ise,就出现“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ted)”, 程序运行不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检查$PATH路径里是否包含不存在的路径

网友:
回复 网友B:

1.論壇網友' 504472832 ' 的提醒( 检查$PATH路径里是否包含不存在的路径 ),可以試一試 !!
2.我處理xilinx software的一貫方式(安裝及執行都OK !! ):
  install前 : export PATH=/bin:/sbin:/usr/bin:/usr/sbin:/usr/local/bin
  install後 : 到 xilinx_install_path/ISE_DS 目錄下,
                增加' export PATH=/bin:/sbin:/usr/bin:/usr/sbin:/usr/local/bin '這一行,
                到settings32.sh及settings64.sh這兩個檔案的第一行 !!
,如範例 !!
  執行時  : 32bit :source xilinx_install_path/ISE_DS/settings32.sh ,
                         之後keyin ise (or other xilinx command)
                64bit: source xilinx_install_path/ISE_DS/settings64.sh ,
                         之後keyin ise (or other xilinx command)

範例:
settings32.sh :
# Copyright (c) 1995-2012 Xilinx,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port PATH=/bin:/sbin:/usr/bin:/usr/sbin:/usr/local/bin

XIL_ARG_=$_
SETTINGS_FILE=.settings32.sh
.....................etc

settings64.sh :
# Copyright (c) 1995-2012 Xilinx,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port PATH=/bin:/sbin:/usr/bin:/usr/sbin:/usr/local/bin

XIL_ARG_=$_
SETTINGS_FILE=.settings64.sh
................etc

提供參考 !!

网友:
回复 网友A:

I have same problem too!

according to your method, When I wanna run other softwares after running ISE, I should log out and log in!

Maybe some Jdk and Lib in system doesn't match the ones in ISE, But I can't figure out what wrong is!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只需要再開一個新的終端(shell),在新的終端它的PATH便是原有的設定了 !!
不必重新login !!.............您可以試一試 !!

提供參考 !!

网友(2014-05-24):
MAR一下高新园争取搞到信元

网友:
税收随水树似水上司或随时U树ishi苏喝水水还是U树

网友:
睡熟死谁谁谁

网友:
石述思黑丝黑丝u是世俗

网友:
能不能不要这么多

网友:
14.6版本下,看上去,不需要export PATH=/bin:/sbin:/usr/bin:/usr/sbin:/usr/local/bin。

网友(2015-10-23):
我这样设置了,还是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