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CS。综合后仿真。反标SDF文件问题

楼主(2012-06-18):
VCS软件做behaviorial仿真没问题。
然后,我想了解怎么个综合后仿真与时序后仿真。

我用DC将我的设计Divider16.v Divider16_TB.v 综合之后生成Netlist文件Divider16_10.v 还有sdf文件:Divider16_10.sdf文件(CLK是ideal,所以没时延)。(前端库是simc。18的库)。

现在我想用VCS进行综合后仿真。我手头还有一个SMIC的.v库文件。

请问我该如何操作~?

网友:
参考vcs的文档,通过vcs的命令,读入sdf文件即可。另外,注意delay mode要设置对。vcs的文档说的很详细,建议楼主好好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在看。
我的疑惑是,做综合后仿真或者时序后仿真的话,我VCS编译的文件是否是DC综合后的.v网表文件 还有 我的TESTBENCH文件?然后SDF文件的读取是否是在testbench文件里面建立的系统任务读取? 还有,我需要用-v指定前端库文件么?是。v的库文件吗?

我被困惑了很久了,身边没有人能帮助我。
希望你能帮助我。谢谢你~

网友(2012-11-10):
今天遇到同样的问题,应该是这样的:
testbench 文件中用$sdf_annotate读入sdf文件;使用的设计文件当然是
网表文件。
不知lz还有其他更好的方式么;如果有,不放交流下gechuanzhi2006@163.com

网友(2015-12-24):
回复 楼主:

    不知您解决没有,方便粘出来个脚本借鉴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