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dence 仿真不出图

楼主(2012-06-18):
各位大神,你们好,求帮助。谢谢。

我在把数字电路通过astro产生的版图,导入cadence中,然后对schematic进行前仿真,一切正常,仿真的波形和RTL级基本一致。但是
通过calibre后提取参数后,在仿真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我单独提取 电容的 时候 然后在仿真,就不会出问题,而单独提取电阻的时候再仿真就会出现此问题。
本人后提取操作肯定没有问题。
看提示好像是把悬空的几个端口给移除了,不知道为什么。
坛子里的大神救命呀。

楼主:
楼主们给点意见啊

网友:
你是不是没有加output load在simulation test bench? spectre expect to see that.
example, if below is your test bench,

                +-----------+
source----*in           |
                |          out*------------topout
                +-----------+

pls change it to

                +-----------+
source----*in           |
                |          out*-------------topout
                +-----------+         |
                                           = 1fF
                                          gnd

楼主:
thanks ,the question is overcom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