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MM验证求助

楼主(2012-06-18):
各位大大,小弟最近刚接触VMM验证方法学,从网上下了一个FIFO的例子试着用VCS跑一下,结果总是出现下面的出错信息。

Error-[UM] undefined macro. ../source/fifo_log_fmt.sv.22
undefined macro exists as :'foreach'
"../source/fifo_log_fmt.sv".22:
token is "foreach"
'foreach (lines,1)

出错地方的源代码为:
'foreach(lines,1)
$psdisplay(".....");

不知道是不是在VCS里面设置一下,希望各位解答一下。。

网友:
加支持system verilog的选项了吗?
把你跑vcs的命令亮出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了sverilog参数,命令如下 :

vcs -debug_all -sverilog -f flist +incdir+../source -ntb_opts $VMM_HOME/etc/rvm

网友:
是不是因为宏切换行的时候,需要加“\”的原因哦……

网友(2012-07-26):
VMM调制起来,麻烦啊,有时候会有莫名其妙的错误。。LZ耐心查找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报错信息说的是没有定义`foreach这个宏??你可以再看看源代码

网友:
楼主看下文件中有没有“ .h”后缀的宏定义,时候忘了添加。

提示的错误,好像就是错在宏定义上。